[ThreadX全家桶] 使用THREADX的Ports文件M4里面AC5,编译.S文件大量错误

楼主(2021-08-04):
Ports文件M4里面AC5和M7里面AC5的.S文件不一样,M4里面注释是/,而M7注释是;,导致编译出现大量错误,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吗?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是不是编译器选的Ac6搞错了?

网友(2021-10-19):
同样的问题,使用M4中的ac5 注释都是/*  而keil下的都是;  不知道选择keil下的 .S文件能不能通过

网友:
老哥,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感谢,已找到解决方案:

AC5 汇编代码需要使用 C 预处理器,
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已找到解决方案:

对,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