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AD7606,FSMC并口读取数据例程疑问,请教坛内

楼主(2021-08-04):
最近在使用AD7606芯片做一个数据采集器,学习了安富莱相关例程,有几点不理解的,请大神赐教。
1.例程中FIFO是开辟的2K软缓存区,而STM32的硬件FIFO缓存只有16字节?FSMC是否也可以直接调用硬件FIFO?
2.V6,V7版本的软件中在FSMC配置时都开启了FIFO写使能,这个写使能有什么用?因为开辟的内存做FIFO缓存,只要往数组里压数据即可。
3.FSMC的存储区,例如Bank1中使用的是第四片区,#define AD7606_RESULT()        *(__IO uint16_t *)0x6C400000,是将AD7606实时采集的数据先全部存放在0x6C400000这个地址开始的存储区吗?FSMC是什么时候开始往地址存储器器写数据,写数据是硬件操作的吗?
4.读取FSMC存储数据这段函数,从0x6C400000地址开始,以此往后读取每一路的ADC数值?
void AD7606_ReadNowAdc(void)
{
        g_tAD7606.sNowAdc[0] = AD7606_RESULT();        /* ¶áμú1·Ñù±¾ */
        g_tAD7606.sNowAdc[1] = AD7606_RESULT();        /* ¶áμú2·Ñù±¾ */
        g_tAD7606.sNowAdc[2] = AD7606_RESULT();        /* ¶áμú3·Ñù±¾ */
        g_tAD7606.sNowAdc[3] = AD7606_RESULT();        /* ¶áμú4·Ñù±¾ */
        g_tAD7606.sNowAdc[4] = AD7606_RESULT();        /* ¶áμú5·Ñù±¾ */
        g_tAD7606.sNowAdc[5] = AD7606_RESULT();        /* ¶áμú6·Ñù±¾ */
        g_tAD7606.sNowAdc[6] = AD7606_RESULT();        /* ¶áμú7·Ñù±¾ */
        g_tAD7606.sNowAdc[7] = AD7606_RESULT();        /* ¶áμú8·Ñù±¾ */
}

5.既然数据可以往FSMC的储存器里保存,然后定时读取,用于无需实时采集数据的场合。
  FIFO开辟内存,用于实时数据采集。
  两者取其一使用即可?

网友A:
1、没有硬件FIFO
2、没用,AD7606用不到写。
3、用户调用 AD7606_RESULT();读取时,是FSMC完成的。
4、这个地址是固定的,连续读取8次,就是读取8路。
5、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硬件FIFO
2、没用,AD7606用不到写。
3、用户调用 AD7606_RESULT();读取时,是FSMC完成的。

调用这个AD7606_RESULT();函数读取8路数据时,由于8路存储了1秒钟的数据,如何分辨每一路这1秒内所采集的所有点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硬件FIFO
2、没用,AD7606用不到写。
3、用户调用 AD7606_RESULT();读取时,是FSMC完成的。

我是想AD7606实时每一路的实时数据都存储在Bank1内,等整个采样过程结束了,将每一路1S内采集到是数据都读取出来,目前是没有看明白,该如何操作。看例程500ms读取一次数据,只读到最后保存的一个采样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这个AD7606_RESULT();函数读取8路数据时,由于8路存储了1秒钟的数据,如何分辨每一路这1秒内所采集的 ...

是8路依次顺序存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AD7606实时每一路的实时数据都存储在Bank1内,等整个采样过程结束了,将每一路1S内采集到是数据都 ...

开个大的缓冲,够存储1s的数据量即可。

每次就绪每次读取。连续存够1s,再从这个缓冲读取出来做处理

网友(2023-02-15):
引用 网友A:
是8路依次顺序存储的。

硬汉哥,这个八路顺序读取是如何规定的?是不是每一路读取完,才能读取下一路?比如我想直接读第八路的数据,是不是就得前进行前七次的读取后,才能得到第八路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