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0的SPI CRC 16位校验功能使用DMA方式传输,数据接收发生CRC错误

楼主(2021-08-05):
使用SPI CRC校验功能,DMA发送和接收,如果是CRC 8位校验没有问题,改成16位就发生接收数据超时错误,跟踪调试是进入到SPI_DMAReceiveCplt函数执行到SPI_WaitFlagStateUntilTimeout返回错误

有谁用过这个功能吗?求指点!!!

if (hspi->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16BIT)
        {
          if (SPI_WaitFlagStateUntilTimeout(hspi, SPI_FLAG_RXNE, SET, SPI_DEFAULT_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 Error on the CRC reception */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CRC);
          }
          /* Read 8bit CRC again in case of 16bit CRC in 8bit Data mode */
          READ_REG(*(__IO uint8_t *)&hspi->Instance->DR);
        }

代码配置如下:SPI半双工传输
spi主机配置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SPI_NSS_HARD_OUTPU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EN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16BIT;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pi从机配置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SLAVE;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SPI_NSS_HARD_INPU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EN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2.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16BIT;//
  hspi2.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DMA配置
    /* SPI1 DMA Init */
    /* SPI1_TX Init */
    hdma_spi1_tx.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spi1_t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TX;
    hdma_spi1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spi1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1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1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1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if (HAL_DMA_Init(&hdma_spi1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spi,hdmatx,hdma_spi1_tx);

/* SPI2_RX Init */
    hdma_spi2_rx.Instance = DMA1_Channel3;
    hdma_spi2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2_RX;
    hdma_spi2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2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2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2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2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2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2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spi2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spi,hdmarx,hdma_spi2_rx);

网友A:
帮顶,没用过SPI C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用过SPI CRC

实际上是不是没什么人用这个功能啊?我是看到这个功能想验证一下,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不是没什么人用这个功能啊?我是看到这个功能想验证一下,唉。。。。。。

确实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