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画了个无刷电机驱动板

楼主(2021-08-05):
测试FOC速度闭环驱动

后续整理一下开源到github
https://github.com/Cuixudong/BLDC_DRV

暂时只有硬件源文件,程序待优化后续再更新

网友:
非常棒! 布局很工整,一看就是老手啊!

网友A:
驱动电机的电流有多大?电机的功率和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的电流有多大?电机的功率和工作电压是多少?

看电路板上用的mos是75V的,估计是48V电机用的。大概就是电动车的主流电机吧。
我看着电流检测电阻下面走了很多个驱动线,不知道会不会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上用的mos是75V的,估计是48V电机用的。大概就是电动车的主流电机吧。
我看着电流检测电阻下面 ...

网友C:
三相桥输入不考虑放些电容做吸收吗?
MCU+驱动耗电没多大吧, 需要1400uF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桥输入不考虑放些电容做吸收吗?
MCU+驱动耗电没多大吧, 需要1400uF的滤波?

主要测试一下驱动电路做小一点,大电容其实也可以放电源那侧,这样驱动板不用改动了

网友D:
学习下FOC,无感方式,负载大点启动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FOC,无感方式,负载大点启动会有问题吗

暂时没测试过大负载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板子,也准备搞搞FO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开源,加油加油

已开源,欢迎一起学习

网友:
软件部分分享一下可以吗,多谢

网友(2024-03-25):
SoftReversing,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用,按照理解是反转还是是反转,正转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