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以太网] H7-TOOL的WiFi快速加入各种WiFi热点的实现思路,仅需维护一个WiFi热点列表,TOOL带到那里都可以自动加入

楼主(2021-08-05):
之前的时候是打算用乐鑫的smartconfig,发现并不好用,还得需要用户手机倒腾APP软件。

所以决定我们自己做,首次搞,使用USB连接方式(前提是APP,上位机都已经升级到最新的2.0.7及其以上版本),更新wifi热点列表即可。

比如我这里的wifi热点是Xiaomi_28A2,  密码512464265

直接添加,并写入到TOOL,然后TOOL重新上电即可。

以后使用,只要将TOOL带到相应的WiFi 热点下, TOOL都可以自动加入。

原理:

先扫描出可用的AP ,  比对AP配置文件,然后找出信号最好的AP自动接入,检测到WiFi断网,则重复上面的步骤。

网友A:
以后完善会不会像电脑或者手机一样,可以扫描然后选择连入的WiFi。输入密码。

网友B:
很方便,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个真得太赞了, 前不久买了 2 个采用 WiFi 网络的 UartLog 远程串口工具。
每次到实验室或工厂, 都必须人工配网, 费时费力,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完善会不会像电脑或者手机一样,可以扫描然后选择连入的WiFi。输入密码。

这个怎么完善,外加个摄像头扫描? 好像没什么意义。对于TOOL来说不实用。

另外就是手动输入了,这种的简单数字密码还行,如果加入了字符,使用TOOL输入就太麻烦了,也非常不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完善,外加个摄像头扫描? 好像没什么意义。对于TOOL来说不实用。

另外就是手动输入了,这 ...

他的意思应该就像笔记本电脑一样。
目前H7-TOOL就是这样做的,先扫描出可用的AP, 比对AP配置文件,然后找出信号最好的AP自动接入。
检测到WiFi断网,则重复上面的步骤。

如果网线插入,则会自动关闭WiFi, 选择RJ45以太网通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应该就像笔记本电脑一样。
目前H7-TOOL就是这样做的,先扫描出可用的AP, 比对AP配置文件,然后 ...

如果他说的是这个意思,那确实是,我们当前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方便,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6楼,站长回复原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应该就像笔记本电脑一样。
目前H7-TOOL就是这样做的,先扫描出可用的AP, 比对AP配置文件,然后 ...

就是类似这种,点击扫描后出现可选的WiFi列表,在这里可以选择要连的WiFi和填入密码。办公环境下有可能会有多个WiFi热点,但电脑有线连接的网段不一定和WiFi信号最好的在同一网段,这样如果H7-tools默认选择了最好的WiFi那就通信不上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完善,外加个摄像头扫描? 好像没什么意义。对于TOOL来说不实用。

另外就是手动输入了,这 ...

其实就是上位机软件上完善下不用在tools上操作。目前的这样肯定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类似这种,点击扫描后出现可选的WiFi列表,在这里可以选择要连的WiFi和填入密码。办公环境下有可能会 ...

TOOL里面仅加入和你的电脑端一样的WiFi热点即可。

不过这种情况下,TOOL上位机加入wifi热点扫描是最好的。这样更人性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OL里面仅加入和你的电脑端一样的WiFi热点即可。

不过这种情况下,TOOL上位机加入wifi热点扫描是最好 ...

Tool里仅加入一个那之前累计的WiFi就都没了不太好,Tool或者上位机可以增加一个固定连接指定WiFi的操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里仅加入一个那之前累计的WiFi就都没了不太好,Tool或者上位机可以增加一个固定连接指定WiFi的操作就 ...

谢谢建议,非常好,就应该这么做。

上位机应该支持手动输入方式,方便将TOOL带到不方便使用电脑的场景。

然后再支持一个自动扫描列表的方式,选择热点,然后输入密码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类似这种,点击扫描后出现可选的WiFi列表,在这里可以选择要连的WiFi和填入密码。办公环境下有可能会 ...

另外这种使用TOOL的WiFi外网连接访问也可以解决,这样你随意接任何WiFi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非常好,就应该这么做。

上位机应该支持手动输入方式,方便将TOOL带到不方便使用电脑的场景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期待后面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