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uart_fifo 关中断的一些疑问!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1-08-05):
大家好!硬汉哥好!!!一直有一个疑问。如图所示。截图的安抚来的 串口fifo 代码。。。

截图所示1处的 关中断 是不是可以 去掉??我理解的是 _pUart->usTxCount 这个变量在此处 只是读取 ,虽然在中断是会写该变量。但是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即可以简化为:一个变量在中断只写,在主函数只读。或者一个变量在中断只读,在主函数只写。这种情况下需要关中断吗???

截图所示2处:这种情况是一定需要关闭中断的。主函数和中断同时写  必须关中断保护。

欢迎大家讨论!!!硬汉哥 麻烦解答下!!!谢谢了

安抚莱的 写串口缓存代码截图

安抚莱的 写串口缓存代码截图

网友:
可以去掉。

因为这个变量我们已经加上了__IO的修饰。

网友:
1. 参考linux内核的kfifo,只有一个读一个写,任何时候都可以不用关中断。这是串口中断的终极优化
2. 用DMA接收,接收一个字符后,如果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收到新的,就认为接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