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H743上移植LVGL,页面切换不流畅,滑动没反应

楼主(2021-08-05):
有没有成功移植LVGL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在V7板子上,参考了网上及坛友的帖子,用硬汉的触摸例程移植了Littlevgl 7,移植完后发现页面切换并不流畅,有拖影,
不过还勉强能接受;比较蛋疼的是滑动不怎么起作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h411z7nC?pop_share=1

这是画色块的函数,尝试加DMA2D还没成功,后面再研究。

这是参考了坛友的触摸函数,触摸是正常了,不知为何滑动不怎么起作用。

2021/09/02    更新一下帖子,最近都在忙着LVGL 8开发项目,有段时间没上来了,看到有坛友在问问题,我把移植好的工程代码分享一下,没怎么整理,将就着看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11MBGMJZfJxpR19jlwGdQ
提取码:lvgl

网友A:
先别开触摸看下你的cpu占有率,这么高肯定不对看下你的任务调度之类的,和尽量用lvgl v8吧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开触摸看下你的cpu占有率,这么高肯定不对看下你的任务调度之类的,和尽量用lvgl v8吧太好用了.

谢谢建议,v8之前移植了没能显示,没找着原因,你这边有没有移植了的工程可以分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v8之前移植了没能显示,没找着原因,你这边有没有移植了的工程可以分享呢?

我使用的是nxp的芯片,但是h7的demo我记得 github上就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v8之前移植了没能显示,没找着原因,你这边有没有移植了的工程可以分享呢?

https://docs.lvgl.io/master/intro/index.html 可以参考,我也是根据这里移植disp的回调即可

网友B:
你这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做的时候CPU占用率都90%以上了,肯定是哪里有问题的。
去lvgl的git移植的里面看看,地址是下面的
https://github.com/lvgl/lv_port_stm32f746_disco.g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ocs.lvgl.io/master/intro/index.html 可以参考,我也是根据这里移植disp的回调即可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做的时候CPU占用率都90%以上了,肯定是哪里有问题的。
去lvgl的git移植的里面看看 ...

好的,谢谢,我检查一下

楼主:
昨晚重新把LVGL V8移植了
1、仿真跟踪到LV_ASSERT_MSG(buf != NULL, "Out of memory, can't allocate a new buffer (increase your LV_MEM_SIZE/heap size)");  把LV_MEM_SIZE和heap size都加大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2、切换页面卡顿拖影问题可以在lv_port_disp_init(void)里把buf缓冲改大,或者用example 3,可以有很好的改善;
3、CPU占用率90%以上是因为while循环里只跑lvgl了,加上delay函数即可解决
    while(1)
    {
         lv_task_handler();
         HAL_Delay(5);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重新把LVGL V8移植了
1、仿真跟踪到LV_ASSERT_MSG(buf != NULL, "Out of memory, can't allocate a ne ...

yysy你应该使用双缓冲,这样你就不需要每次进这里打点,速度会好很多,我480*800 基本60FPS 用的1052

网友:
大佬,求移植步骤

网友:
求移植方法

网友:
求移植步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重新把LVGL V8移植了
1、仿真跟踪到LV_ASSERT_MSG(buf != NULL, "Out of memory, can't allocate a ne ...

兄弟,我运行v8官方Demo中间Analytics这个选项卡的时候,滑动没几下就卡死,你知道是啥原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运行v8官方Demo中间Analytics这个选项卡的时候,滑动没几下就卡死,你知道是啥原因不?

没遇到过,试一下把堆栈改大咯

楼主:
已把工程代码分享在帖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ysy你应该使用双缓冲,这样你就不需要每次进这里打点,速度会好很多,我480*800 基本60FPS 用的1052

是的,还没做底层优化,example 3好像就是双缓冲吧,我做了好像提升不大,后面再研究一下

网友(2022-02-12):
大佬你dma2d加成功了嘛

网友(2022-08-11):
您好楼主,可有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网友(2023-04-07):
感觉在V7板子上性能很差,双缓冲提升也不高,感觉是DMA2D原因,打点速度太慢了,不知道楼主解决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