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以太网] H7-TOOL的WiFi通信方式外网操作说明(2021-08-05)

楼主(2021-08-05):
当前WiFi方式的局域网和外网基本都可以访问控制H7-TOOL了。

无需公网IP,无需用户搭建服务器,无需设置端口映射,我们都已经搭建好,大家仅需将TOOL ESP32 WiFi接到能联网的WiFi热点即可。

1、升级APP,eMMC和上位机到最新的2.0.7及其以上版本,升级方法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首次使用,先用USB连接方式添加WiFi热点:

注:如果想查看TOOL可以识别出来的WiFi热点,也是可以的,直接运行第3步即可。

比如我这里的wifi热点是Xiaomi_28A2,  密码512464265

直接添加,并写入到TOOL,然后TOOL重新上电即可。

以后使用,只要将TOOL带到相应的WiFi 热点下, TOOL都可以自动加入。

3、默认是没有开启WiFi功能的,打开WiFi功能方法

打开后WiFi,TOOL重新上电。

如果联网成功,效果是下面这样的,提示已联网。

TOOL上位机展示:

4、读取UID

5、联网

依次操作,默认密码是h750。

成功后,效果如下:

测试方便起见,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控制下蜂鸣器,看看是否可以外网控制,正常说明没问题了:

至此完成联网控制,大家就可以远程脱机烧录,远程RTT,远程CAN,远程串口,无线示波器等功能。

注意,密码是可以修改的,详情看eMMC加密设置操作说明:

6、如果使用H7-TOOL连接手机4G/5G的WiFi热点,配合外网远程控制也是可以的

手机开2.4G的WiFi网络,然后TOOL连接手机wifi热点。

外网远程连接TOOL,杠杠的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ESP32固件的更新步骤也添加下吧。之前更新过其他版本的固件,不知道通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固件的更新步骤也添加下吧。之前更新过其他版本的固件,不知道通不通用。

无需更新ESP32固件,自带的就可以,乐鑫那个升级方式太影响用户体验了,而且售后也麻烦。

如果后面需要用到乐鑫发布的新功能,我们打算根据乐鑫发布升级协议,自己做更新方法,将固件存到eMMC即可升级。

ps:TOOL的群文件里面有,你找下,不发升级方法了,防止影响其他用户去尝试倒腾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需更新ESP32固件,自带的就可以,乐鑫那个升级方式太影响用户体验了,而且售后也麻烦。

如果后面需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