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请继续,使用dhcp ,开发板一般是设置为 dhcp 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比较好哇 ?

楼主(2021-08-05):
请继续,使用 dhcp 服务,开发板一般是设置为 dhcp 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比较好哇 ?

网友A:
开发板一直用的是DHCP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一直用的是DHCP客户端。

好的,多谢多谢啊

网友B(2022-04-09):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一直用的是DHCP客户端。

DHCP获取的IP地址,通过哪个接口函数可以读取到该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DHCP获取的IP地址,通过哪个接口函数可以读取到该IP

你用的老版还是新版库

网友(2022-08-02):
netIF_GetOption(NET_IF_CLASS_ETH, netIF_OptionIP4_Address, ip_config.IpAdr, 4);
找到了,这个API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