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AP跳转APP失败
程序员小小弟

楼主(2021-08-05):
请教我的ERIC大神,执行跳转APP这条语句就近HARDFAULT,请问是哪里错了?(貌似关了中断了呀)

跳转代码

跳转代码

网友:
那款芯片,RAM多大,你程序的跳转地址是多少,APP的程序的中断向量表是否正常设置了等相关问题都没有描述

楼主:
F407 4K的ram,跳转地址是0X8010000 ,APP中断向量表设置了10000的偏移,移植stm的iap以太网例程

网友A:
在跳转之前, 开了什么外设, 什么中断,统统关掉, 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跳转之前, 开了什么外设, 什么中断,统统关掉,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文件没下载对,我用jlink直接把APP下载到08010000就能跳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文件没下载对,我用jlink直接把APP下载到08010000就能跳转

那应该是了,APP程序没有正常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了,APP程序没有正常下载。

现在读出写的FLASh好多0和原数据不一样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http.c服务器.C文件

httpserver.c

网友C:
跳转地址+1,别问我为什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转地址+1,别问我为什么哦!

不是这个问题,好像

网友D:
在做2812的Boot loader时出此现类似的现象,解决办法是进入Boot loader之前关全局中断,通讯用查询方式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做2812的Boot loader时出此现类似的现象,解决办法是进入Boot loader之前关全局中断,通讯用查询方式接收

不是这个问题,是现在收数据有问题

网友E:
没设置SCB->VTOR中断向量表偏移 肯定跑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设置SCB->VTOR中断向量表偏移 肯定跑不起来的

设置了的,在启动文件里设置了中断向量表的偏移,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设置了的,在启动文件里设置了中断向量表的偏移,不是这个问题

试一下再APP程序的 int main 里设置一下偏移。。
我以前也再启动文件设置过,不行,后来这样就可以了·

/**
* @brief  主函数入口
* @return int
*/
int main(void)
{
  SCB->VTOR=FLASH_BASE|0X6000;
  __set_PRIMASK(1);
  //GD32 BSP 初始化
  GD32_BSPInit();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再APP程序的 int main 里设置一下偏移。。
我以前也再启动文件设置过,不行,后来这样就可以了·
...

试过了,不可以,我用ST-LINK读了flash,发现flash的数据不对,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写flash没写对。放弃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