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OS_ENTER_CRITICAL()嵌套

楼主(2021-08-06):
硬汉哥,我一直有个疑问,OS_ENTER_CRITICAL() 和OS_EXIT_CRITICAL()是成双成对的。
但是比如我有个函数已经开了enter了,又调用别的函数,也开enter,会有什么影响吗

void func1()
{
   OS_ENTER_CRITICAL()
    func2();
   OS_EXIT_CRITICAL()
}

void func2()
{
   OS_ENTER_CRITICAL()
   do somethings....

   OS_EXIT_CRITICAL()

}

网友A:
用method = 3,没问题

网友B:
按照楼上群友说的方式即可。
详细说明如下:

/*
*********************************************************************************************************
*                                              Cortex-M
*                                      Critical Section Management
*
* Method #1: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using simple instructions.  After critical section, interrupts
*             will be enabled even if they were disabled before entering the critical section.
*             NOT IMPLEMENTED
*
* Method #2: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by preserving the state of interrupts.  In other words, if
*             interrupts were disabled before entering the critical section, they will be disabled when
*             leaving the critical section.
*             NOT IMPLEMENTED
*
* Method #3: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by preserving the state of interrupts.  Generally speaking you
*             would store the state of the interrupt disable flag in the local variable 'cpu_sr' and then
*             disable interrupts.  'cpu_sr' is allocated in all of uC/OS-II's functions that need to
*             disable interrupts.  You would restore the interrupt disable state by copying back 'cpu_sr'
*             into the CPU's status register.
*********************************************************************************************************
*/

#define  OS_CRITICAL_METHOD   3u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Save current BASEPRI priority lvl for exception... */
                                                 /* .. and set BASEPRI to CPU_CFG_KA_IPL_BOUNDARY      */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do { cpu_sr = OS_CPU_SR_Save(CPU_CFG_KA_IPL_BOUNDARY << (8u - CPU_CFG_NVIC_PRIO_BITS));} while (0)
                                                 /* Restore CPU BASEPRI priority level.                */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do { OS_CPU_SR_Restore(cpu_sr);} while (0)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ethod = 3,没问题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群友说的方式即可。
详细说明如下:

明白了。感谢硬汉,永远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