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H750 SDRAM 和 Nand Flash 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08-07):
使用 H750 时,外挂 32位 64M SDRAM 到 bank2, 同时开启 FMC 的 nand flash 接口。
开启 LTDC ,显存地址 0xD000 0000。

当更新显存内容时,屏幕就会闪烁,更新过后屏幕正常。
关闭 nand flash 初始化,更新显存屏幕不会闪烁。

网上查了下,说是 SDRAM 和 Nand 不能同时使用。
但又看到了 F429 的帖子,说是 3 版本的硬件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 H750 也是硬件问题,还是因为配置不正确?

网友A:
H7系列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的说。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01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系列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的说。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 ...

那如果是从 QSPI Flash 执行程序,同时使用 Nand + SDRAM + LTDC + DMA2D 呢?
我试了换成内部执行,也不会闪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从 QSPI Flash 执行程序,同时使用 Nand + SDRAM + LTDC + DMA2D 呢?
我试了换成内部执行,也 ...

使用我这个帖子的方案,锁定下是那部分代码在QSPI Flash执行不太行。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1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