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重大更新,发布WiFi版,新增暗黑主题,脱机烧录增加大唐半导体,自此高速USB,以太网和WiFi方式全部打通(2021-08-07)

楼主(2021-08-07):
通过本次更新,H7-TOOL已经无限接近其完全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1、H7-TOOL的WiFi功能正式上线,无线烧录,无线RTT,无线串口,无线CAN/CANFD,无线LUA小程序,无线示波器等都可以用起来了,且支持局域网和外网控制。
2、增加暗黑主题界面效果。
3、增加手持版模拟信号发生器功能。
4、新增大唐DTS1585脱机烧录支持。
5、解决H7-TOOL高速HID免驱虚拟串口波特率1Mbps,2Mbps的丢包问题。
6、解决BUG: PC传送文件时,重发帧计算数据偏移错误, 导致只要出现重传情况,则最终MD5校验不过的问题。
7、更多更新请看本次更新记录。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
升级PC软件到V2.0.7

1、当前H7-TOOL的功能框架

2、新增大唐半导体脱机烧录支持

3、H7-TOOL新增暗黑主题和明亮主题对比

部分界面效果

暗黑主题:

明亮主题:

4、开始支持WiFi通信方式

当前WiFi方式的局域网和外网都可以访问控制H7-TOOL了。

无需公网IP,无需用户搭建服务器,无需设置端口映射,我们都已经搭建好,大家仅需将TOOL ESP32 WiFi接到能联网的WiFi热点即可。

(1)动态GIF,外网控制远程TOOL,WiFi使用H7-TOOL板载的ESP32

脱机烧录效果展示,下面的界面用于更新eMMC的脱机文件,并远程在线验证烧录是否正常,这种方式将大大拓展脱机烧录器的应用场景。

(2)无线串口

(3)无线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

(4)无线RTT

(5)无线CAN/CANFD助手

(6)无线LUA小程序

首先就是脱机烧录,这个是LUA功能的经典应用,想下载那个芯片,加载那个LUA文件就行,这些LUA文件全部存到eMMC中。

下面是专门的LUA窗口,也可以方便的调试各种LUA API和小程序。

(7)无线图传

主要用截图TOOL当前的界面效果:

5、增加手持版模拟信号发生器功能

6、解决H7-TOOL高速HID免驱虚拟串口波特率1Mbps,2Mbps的丢包问题

测试的485总线,1Mbps传输不丢包:

测试的TTL串口,2Mbps传输不丢包:

7、最新版操作手册已经整理成PDF文档:
此PDF文档已经包含在上位机软件包中

8、当前支持的脱机型号:

更新记录:
----------------------------------------------------------------------------
发布日期: 2021-08-03
PC软件版本: V2.0.7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07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3

【PC软件】V2.0.7
1.解决局域网无法读取示波器波形的BUG(V2.0.5)
2.SPI控制器界面,通道参数名称改为选择片选
3.左侧栏增加按钮:SCR截屏、SYS系统设置
4.Lua API助手入口挪到帮助菜单

【App固件】V2.07
1. 增加WiFi功能
2. 增加颜色风格切换,明亮和暗黑两种风格
3. 增加离线模拟信号发生器功能
4. 基本参数 网络参数升级后,统一恢复为缺省值,避免旧固件缺省参数异常。
5. 新增背光亮度参数(调节范围 5-255)
6. 修正N76E003复位引脚被程序占用导致无法2次烧录的问题(网友luguo提供).
7. IP分配参数增加选项:强制DHCP参数,应对路由器自动复位时,进入静态IP状态.
8. HID串口助手
   - 优化代码实现2M波特率无丢码.
   - HEX格式,回车换行字符在LineIdel中断中添加
9. 避免烧录成功但最后报错的问题(原因是访问UID地址时出错,修正不支持UID的MCU配置文件)
10. 修改多路烧录模式时序, 提高一拖四烧录成功率
   - 延迟大于0时,CLK空闲时设置为0电平,数据改变在CLK=0期间改变.
   - 延迟等于0时,还是沿用之前的时序,数据在时钟上升沿同步变化.
11. 解决BUG: PC传送文件时,重发帧计算数据偏移错误, 导致只要出现重传情况,则最终MD5校验不过的问题。
12. 串口助手log文件。时间戳前面有串口号了,后面就没必要再加
13. STM8S003,烧录特定BIN文件,下次烧录需要先读UID的问题。检测IC函数执行前对GPIO重新配置.
14. 解决部分lua程序执行显示乱码和死机问题。void LCD_DispStrEx() 内部对不可见字符的格式化处理有问题.

【EMMC磁盘文件】V2.07
1. 解决STM32F411烧录提示解除保护问题,修正缺省OB值
   - STM32F411xE_256.lua
   - STM32F411xE_512.lua
   - 微信客户戴健LIONB帮验证
2. 国芯CMM4202文件, 延迟调整为10, 校验选择软件CRC,UID长度=0
   - UID_BYTE = 0 不支持直接读FLASH区域
3. 新增大唐DTS1585脱机烧录文件

----------------------------------------------------------------------------
发布日期: 2021-07-01
PC软件版本: V2.0.6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06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3

【PC软件】V2.0.6
1.增加密码功能,启用后进入U盘需要密码
2.增加远程访问功能
3.执行EMMC文件复制时,解决打印log闪屏问题
4.左下角LED指示灯,在通信超时后设置为灰色
5.串口助手,修改定时时间参数时会自动开启自动发送的问题
6.界面左侧增加图标工具栏
7.示波器界面,调整顶部状态栏的字体大小,显示鼠标测量的操作方法
8.CAN助手界面,增加分频参数,同时控制不用的参数显示灰色
9.取消以太网搜索功能

【EMMC磁盘文件】V2.06
1. 新增 emmc_version.txt 文件用于描述磁盘文件版本和更新记录
2. 解决STM32G431芯片OPT烧录bug
   - 更新 STM32G4xx_CAT2_OPT.FLM
   - 更新 STM32G431_441相关的lua
3. 更新STM32G031芯片OPT缺省数据错误
4. 新增 GD32F1x0 系列的烧录文件
5. NRF52系列,缺省校验方式选择0自动
6. 新增Cypress PSoc4系列芯片
7. 新增复旦微 FM33LG0xx系列芯片

【App固件】V2.06
1. 增加密码功能
- 启用密码功能后,进入U盘模式、同步时钟、外网远程访问时均需要输入密码
- 密码保存在CPU FLASH内,启用密码后,固件会自动设置为Flash读保护(禁止仿真器读出密码)
- 如果使用J-Link等工具烧录TOOL的固件,必须先解除读保护(会擦除全片)
- 可防止烧录公开的固件获取EMMC文件数据
- 加密后将禁止lua接口中的文件读取功能

2. 增加外网访问功能(RJ45网口)
- 网络参数中新增DHCP参数,缺省是自动获得IP
- 增加服务器IP和端口号参数,缺省值61.160.223.136 端口30100
- 通过我司的隧道服务器中转数据

3. 脱机烧录功能
- 去掉输入产品序号和清零总记录的菜单项
- 修正校验模式选择软件CRC和硬件CRC时,烧录成功但是最后报错的bug(V2.05的bug)
- 开机启动设置为脱机烧录时,多路模式允许返回到烧录模式选择菜单,单路烧录不允许返回
- 横屏模式,菜单超出屏幕以外,已修正
- 多机烧录的宏 MUL_SW_READ_BIT_SLOW(bit),更改延迟函数的位置

4. 示波器功能
  - 解决普通触发模式容易程序假死问题。看门狗中断服务程序中不在死等硬件边沿,超时一段时间后自动退出,避免假死
  - 去掉5Msps采样频率,实测16bit只能到3M左右。后期有空时用8bit模式实现更高的采样频率.
  - 低频波形计算不准bug. 实际是ADC采集频率设置不对,低于2K的采集频率需要分频。
  - 解决波形右边一根竖线问题,原因: 低于200K的采样频率,计算触发后的时间不足一个单位,容易导致缺失最后一个样本
  - 解决波形左边一根竖线问题,原因: 启动ADC时,自校准未完成,也就是触发器的等待时间不够

5. DAC输出波形功能
  - 解决小频率不正确的问题,DAC触发定时器配置问题
  - 解决高频波形输出时假死问题。小于50KHz时,样本数取128,输出波形频率大于50KHz时,样本数降低为64个,

6. 上电缺省TVCC电压
  - 由微型数控电源设置TVCC, 掉电可保存
  - 基本参数中增加TVCC设置(这个和数控电源的TVCC是同一个参数)
  - DAP-Link参数中取消TVCC设置
  - 联机模式界面,显示TVCC实时电压值(DSO示波器启动时,不显示TVCC)

7. 系统设置中的关于菜单
  - 增加网络信息页面(动态IP地址,网关等)
  - 增加模拟量状态页面(可查看USB供电电压)
  - 增加显示EMMC磁盘文件版本

8. lua接口API,增加f_size()函数获得文件大小 , f_password()函数输入密码(设备加密后需要用)
9. 所有的参数设置页面之前的标题文字是设置参数,现在改为按不同的功能显示不同的标题。
10. USB虚拟串口支持7bit+1校验的模式.数据监视器中的串口助手暂未添加7bit模式)
11. 解决CAN低波特率的bug. 低于100K的波特率需要分频。参数设置中增加了分频参数

【BOOT】V2.03
1. 针对WIN7的U盘升级,关闭USB然后延迟2秒后再跳到APP程序。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辛苦了,终于发布了,万众期待

网友A:
还会开源么???期待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会开源么???期待学习

开源。

当前APP V1.X是开源的,可以先搞起。
APP V2.X后面再更新几个版本后,开源分享给大家。

网友B:
硬汉哥,HAL_MMC_ReadBlocks和HAL_MMC_WriteBlocks都失败,都是在SDMMC_GetCmdResp1函数中的do while处,返回SDMMC_ERROR_TIMEOUT,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HAL_MMC_ReadBlocks和HAL_MMC_WriteBlocks都失败,都是在SDMMC_GetCmdResp1函数中的do while处,返 ...

你自己做的硬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自己做的硬件?

是的,公司的硬件。我使能硬件流控制之后,HAL_MMC_ReadBlocks可以工作了,HAL_MMC_WriteBlocks返回0x01,也就是SDMMC_ERROR_CMD_CRC_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公司的硬件。我使能硬件流控制之后,HAL_MMC_ReadBlocks可以工作了,HAL_MMC_WriteBlocks返回0x01 ...

设置位宽为1bi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公司的硬件。我使能硬件流控制之后,HAL_MMC_ReadBlocks可以工作了,HAL_MMC_WriteBlocks返回0x01 ...

返回的0x02   SDMMC_ERROR_DATA_CRC_FA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位宽为1bit试试。

位宽是hmmc2.Init.BusWide这个变量,还是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hmmc2, SDMMC_BUS_WIDE_8B)里面的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宽是hmmc2.Init.BusWide这个变量,还是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hmmc2, SDMMC_BUS_WIDE_8B)里 ...

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hmmc2, SDMMC_BUS_WIDE_8B)设置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hmmc2, SDMMC_BUS_WIDE_8B)设置就行

位宽改成1B可以读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hmmc2, SDMMC_BUS_WIDE_8B)设置就行

硬汉哥,同事说eMMC部分是参考H7-tool的原理图画的,为什么我这个程序只能用1B进行读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hmmc2, SDMMC_BUS_WIDE_8B)设置就行

硬汉哥,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把eMMC擦除之后,读出来的数据为什么是00啊,eMMC里面不是nand flash吗,擦除应该是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同事说eMMC部分是参考H7-tool的原理图画的,为什么我这个程序只能用1B进行读写呢?

不清楚那边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把eMMC擦除之后,读出来的数据为什么是00啊,eMMC里面不是nand flash吗,擦 ...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那边什么情况。

我测试了一下,4B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一下,4B也可以

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