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可灵活申请的内存分配算法

楼主(2021-08-07):
用此方式管理的内存,方便,灵活,用途很广
原理: 通常我们使用mallo申请内存的时候,可以申请任意大小,这样如果申请、释放次数多了以后很容易造成内存碎片。           本案例原理是从一大块已申请内存池中,根据设定的最小内存片尺寸,划分为n个内存片,根据需要灵活分配内存片,可以有效的解决内存碎片的问题。

特点:
1. 灵活的分配内存,可大可小,但是必须大于MM_CTRL_SIZE
2. 释放内存后具有合并功能
3. 具有安全的读写函数
4. 可以用于操作系统,当用于操作系统时,要先调用MM_SetFunc_Lock函数,实现加锁和解锁。

使用方法:
1. 创建内存池 MM_Create
        void *pMemBlock                                                内存池
        HY_U32 BlockSize                                        内存池尺寸(字节)
        HY_U32 PieceSize                                        划分的内存小片(最小可申请的内存片尺寸,因为申请一个内存片都要包含控制结构体,所以可以用用MM_PIECE_SIZE_SET(PieceSize)来转换。)
        MCB_StructDef *pStruct                                内存分配控制结构体
        例:
        #define STimGroupSize                                512
        #define STIM_PIECE_SIZE                                32 //每个内存小片尺寸
        char STimGroup[STimGroupSize];
        MCB_StructDef MM_CtrlStruct;
        MM_Create(&STimGroup, STimGroupSize, MM_PIECE_SIZE_SET(STIM_PIECE_SIZE), &MM_CtrlStruct);
2. 申请内存 MM_Get,申请成功则返回内存地址,失败则返回0
3. 释放内存 MM_Free

网友:
这个内存貌似感觉蛮高大上的哟,

网友:
自己写的吗??谢谢分享

网友:
顶楼主,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内存管理的开源软件 bget 貌似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A:
看上去就像是开辟一些等大的小内存来做内存池,碎片和利用率一样很大的,推荐你可以了解下TLSF,这个做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像是开辟一些等大的小内存来做内存池,碎片和利用率一样很大的,推荐你可以了解下TLSF,这个做得比 ...

是的,就是小内存片。可以扩展为分配不连续内存片。这样利用率就很高了。不过需要用专用函数读写。这个方法如果用于每次只需要一个片或者小于一个片尺寸的情况下,非常有用。

网友B:
你好,貌似这个内存管理,我使用这个来播放 mp3 文件时会出现 内存溢出错误,

同样的工程文件,除了使用内存管理 函数不同以外,其他所有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而使用其他的 内存管理 函数播放 mp3 时,效果杠杠的,

请问下这个内存管理里面有哪些比较特殊的东东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貌似这个内存管理,我使用这个来播放 mp3 文件时会出现 内存溢出错误,

同样的工程文件,除了使用 ...

没有什么特殊的,实际上就是2个链表,空闲和已分配。我在项目上一直在使用,普通应用的话,只要调用GET和FREE,其他的都不要调用。还有使用之前必须要先CREATE。在函数内部对指针地址都做了安全判断,确保不会跳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貌似这个内存管理,我使用这个来播放 mp3 文件时会出现 内存溢出错误,

同样的工程文件,除了使用 ...

如果可以的话,把相关代码贴出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把相关代码贴出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如果不进行播放 mp3 音乐文件的话,其他的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播放mp3 时,仿真时程序运行到 MP3InitDecoder();  这句时就会出现 溢出的错误

这个貌似是 mp3 解码库里面自带的函数

  #define  MP3_FREE(_size)     myfree(SDRAMEX, _size)          // 这个地方内存申请使用外部 sdram 还是单片机内部的 sram 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使用其他的内存管理是没有问题的
  #define  MP3_MALLOC(_size)   mymalloc(SDRAMEX, _size)

这个函数展开
HMP3Decoder MP3InitDecoder(void)
{
        MP3DecInfo *mp3DecInfo;

        mp3DecInfo = AllocateBuffers();

        return (HMP3Decoder)mp3DecInfo;
}

MP3DecInfo *AllocateBuffers(void)
{
  MP3DecInfo *mp3DecInfo_pointer;
        FrameHeader *fh;
        SideInfo *si;
        ScaleFactorInfo *sfi;
        HuffmanInfo *hi;
        DequantInfo *di;
        IMDCTInfo *mi;
        SubbandInfo *sbi;

        mp3DecInfo_pointer = (MP3DecInfo *)MP3_MALLOC(sizeof(MP3DecInfo));
        if (!mp3DecInfo_pointer)
                return 0;
        ClearBuffer(mp3DecInfo_pointer, sizeof(MP3DecInfo));

        fh =  (FrameHeader *)     MP3_MALLOC(sizeof(FrameHeader));
        si =  (SideInfo *)        MP3_MALLOC(sizeof(SideInfo));
        sfi = (ScaleFactorInfo *) MP3_MALLOC(sizeof(ScaleFactorInfo));
        hi =  (HuffmanInfo *)     MP3_MALLOC(sizeof(HuffmanInfo));
        di =  (DequantInfo *)     MP3_MALLOC(sizeof(DequantInfo));
        mi =  (IMDCTInfo *)       MP3_MALLOC(sizeof(IMDCTInfo));
        sbi = (SubbandInfo *)     MP3_MALLOC(sizeof(SubbandInfo));

        mp3DecInfo_pointer->FrameHeaderPS =     (void *)fh;
        mp3DecInfo_pointer->SideInfoPS =        (void *)si;
        mp3DecInfo_pointer->ScaleFactorInfoPS = (void *)sfi;
        mp3DecInfo_pointer->HuffmanInfoPS =     (void *)hi;
        mp3DecInfo_pointer->DequantInfoPS =     (void *)di;
        mp3DecInfo_pointer->IMDCTInfoPS =       (void *)mi;
        mp3DecInfo_pointer->SubbandInfoPS =     (void *)sbi;

        if (!fh || !si || !sfi || !hi || !di || !mi || !sbi) {
                FreeBuffers(mp3DecInfo_pointer);        /* safe to call - only frees memory that was successfully allocated */
                return 0;
        }

        /* important to do this - DSP primitives assume a bunch of state variables are 0 on first use */
        //Optimized away.. hmm
    ClearBuffer(fh,  sizeof(FrameHeader));
        ClearBuffer(si,  sizeof(SideInfo));
        ClearBuffer(sfi, sizeof(ScaleFactorInfo));
        ClearBuffer(hi,  sizeof(HuffmanInfo));
        ClearBuffer(di,  sizeof(DequantInfo));
        ClearBuffer(mi,  sizeof(IMDCTInfo));
        ClearBuffer(sbi, sizeof(SubbandInfo));

        return mp3DecInfo_point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进行播放 mp3 音乐文件的话,其他的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播放mp3 时,仿真时程序运行到 MP3Init ...

1. 申请,释放内存有没在中断里面调用?中断函数里面使用的话就很有可能出问题。
2. 是否有操作系统?有系统的要加信号量。lock()里面申请信号量,unlock()发出信号量。
3. 有没有内存申请失败的情况?CREATE函数指定内存片尺寸时要大于12字节(控制字节就占了12字节)
4. 写入有没有超出申请量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很有可能把后续内存片控制字节内容覆盖,造成不可预期的问题
   我感觉最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申请,释放内存有没在中断里面调用?中断函数里面使用的话就很有可能出问题。
2. 是否有操作系统?有 ...

1. 没有在中断里面调用
2. 有 os 操作系统,估计问题就出在这步了,我加上信号量试试看
3. 内存没有申请失败, #define  STIM_PIECE_SIZE        16
4. 写入是没有超过申请量的情况

网友:
这种内存分配方式是不是和 ThreadX 内存管理中的内存块池(BLCOK_POOL)比较类似?

网友C:
感谢分享, 我是直接吧freertos内存管理挪过来用了, rtt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申请,释放内存有没在中断里面调用?中断函数里面使用的话就很有可能出问题。
2. 是否有操作系统?有 ...

你好,我吧 互斥信号量加上了,貌似也还是不行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我是直接吧freertos内存管理挪过来用了, rtt的也不错。

我吧 threadx 里面的 内存管理也抠出来使用,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还有 ti 的蓝牙系统里面的 内存管理,貌似效果也非常的好哇

网友B:
相关的应用函数

***********************************************************************************************************
内存申请
***********************************************************************************************************
*/
void *mymalloc(MEMORY_DefType memx,uint32_t size)
{

        void * MallocAddr = NULL;

        if(!size) return MallocAddr;

        if(memx == SDRAMEX)
        {
                MallocAddr = MM_Get(&_ctrl_struct_sdram, size);
        }
        else if(memx == SRAM1)
        {
                MallocAddr = MM_Get(&_ctrl_struct_sram1, size);
        }
        else if(memx == SRAM4)
        {
                MallocAddr = MM_Get(&_ctrl_struct_sram4, size);
        }
        else if(memx == DTCMSRAM)
        {
                MallocAddr = MM_Get(&_ctrl_struct_dtcm, size);
        }

        return MallocAddr;

}

***********************************************************************************************************
内存释放
***********************************************************************************************************
*/
void myfree(MEMORY_DefType memx,void *ptr)
{
        if(!ptr) return ;

        if(memx == SDRAMEX)
        {
                MM_Free(&_ctrl_struct_sdram, ptr);
        }
        else if(memx == SRAM1)
        {
                MM_Free(&_ctrl_struct_sram1, ptr);
        }
        else if(memx == SRAM4)
        {
                MM_Free(&_ctrl_struct_sram4, ptr);
        }
        else if(memx == DTCMSRAM)
        {
                MM_Free(&_ctrl_struct_dtcm, ptr);
        }

}

static OS_MUTEX  xMutexSram1 ;  // sram1 内存管理 使用
static OS_MUTEX  xMutexSram4 ;  // sram4 内存管理 使用
static OS_MUTEX  xMutexSdram ;  // sdram 内存管理 使用
static OS_MUTEX  xMutexDtcm ;   // dtcm  内存管理 使用

        OSMutexCreate(&xMutexSram1,
                                (CPU_CHAR  *)"xMutexSram1",
                                (OS_ERR    *)&err);

        OSMutexCreate(&xMutexSram4,
                                (CPU_CHAR  *)"xMutexSram4",
                                (OS_ERR    *)&err);

        OSMutexCreate(&xMutexSdram,
                                (CPU_CHAR  *)"xMutexSdram",
                                (OS_ERR    *)&err);

        OSMutexCreate(&xMutexDtcm,
                                (CPU_CHAR  *)"xMutexDtcm",
                                (OS_ERR    *)&err);

void MEMORY_1_xMutexPhore(char _ch)
{
  OS_ERR    os_err;
        if(OSRunning == 1)                                        //OS开始跑了,才执行正常的调度处理, uCOS-III 系统使用
        {
                if(!_ch)
                {
                        OSMutexPend(&xMutexSram1,
              (OS_TICK  )0u,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NULL,
              (OS_ERR  *)&os_err);    //获取信号量资源
                }
                else
                {
                 //释放掉资源
                 (void)OSMutexPost(&xMutexSram1,
                   (OS_OPT   )OS_OPT_POST_NONE,
                   (OS_ERR  *)&os_err);
                }
        }
}

void MEMORY_4_xMutexPhore(char _ch)
{
  OS_ERR    os_err;
        if(OSRunning == 1)                                        //OS开始跑了,才执行正常的调度处理, uCOS-III 系统使用
        {
                if(!_ch)
                {
                        OSMutexPend(&xMutexSram4,
              (OS_TICK  )0u,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NULL,
              (OS_ERR  *)&os_err);    //获取信号量资源
                }
                else
                {
                 //释放掉资源
                 (void)OSMutexPost(&xMutexSram4,
                   (OS_OPT   )OS_OPT_POST_NONE,
                   (OS_ERR  *)&os_err);
                }
        }
}

void MEMORY_Sdram_xMutexPhore(char _ch)
{
  OS_ERR    os_err;
        if(OSRunning == 1)                                        //OS开始跑了,才执行正常的调度处理, uCOS-III 系统使用
        {
                if(!_ch)
                {
                        OSMutexPend(&xMutexSdram,
              (OS_TICK  )0u,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NULL,
              (OS_ERR  *)&os_err);    //获取信号量资源
                }
                else
                {
                 //释放掉资源
                 (void)OSMutexPost(&xMutexSdram,
                   (OS_OPT   )OS_OPT_POST_NONE,
                   (OS_ERR  *)&os_err);
                }
        }
}

void MEMORY_Dtcm_xMutexPhore(char _ch)
{
  OS_ERR    os_err;
        if(OSRunning == 1)                                        //OS开始跑了,才执行正常的调度处理, uCOS-III 系统使用
        {
                if(!_ch)
                {
                        OSMutexPend(&xMutexDtcm,
              (OS_TICK  )0u,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NULL,
              (OS_ERR  *)&os_err);    //获取信号量资源
                }
                else
                {
                 //释放掉资源
                 (void)OSMutexPost(&xMutexDtcm,
                   (OS_OPT   )OS_OPT_POST_NONE,
                   (OS_ERR  *)&os_err);
                }
        }
}

// -----------------------------------------------------------------------------------
static void mem_1_lock(void)
{
        MEMORY_1_xMutexPhore(0);
}

static void mem_1_unlock(void)
{
        MEMORY_1_xMutexPhore(1);
}

// -----------------------------------------------------------------------------------
static void mem_4_lock(void)
{
        MEMORY_4_xMutexPhore(0);
}

static void mem_4_unlock(void)
{
        MEMORY_4_xMutexPhore(1);
}

// -----------------------------------------------------------------------------------
static void mem_sdram_lock(void)
{
        MEMORY_Sdram_xMutexPhore(0);
}

static void mem_sdram_unlock(void)
{
        MEMORY_Sdram_xMutexPhore(1);
}

// -----------------------------------------------------------------------------------
static void mem_dtcm_lock(void)
{
        MEMORY_Dtcm_xMutexPhore(0);
}

static void mem_dtcm_unlock(void)
{
        MEMORY_Dtcm_xMutexPhore(1);
}

/*
***********************************************************************************************************
内存初始化
***********************************************************************************************************
*/
void bsp_MemoryInit(void)
{
        uint8_t  *_addr1=0;

        MM_Create((void *)SRAM1_RT_ADDR,    BYTE_POOL_SRAM1_SIZE, MM_PIECE_SIZE_SET(BYTE_PIECE_SIZE), &_ctrl_struct_sram1);
        MM_Create((void *)SRAM4_RT_ADDR,    BYTE_POOL_SRAM4_SIZE, MM_PIECE_SIZE_SET(BYTE_PIECE_SIZE), &_ctrl_struct_sram4);
        MM_Create((void *)DTCMSRAM_RT_ADDR, BYTE_POOL_DTCM_SIZE,  MM_PIECE_SIZE_SET(BYTE_PIECE_SIZE), &_ctrl_struct_dtcm);
        MM_Create((void *)SDRAM_RT_ADDR,    BYTE_POOL_SDRAM_SIZE, MM_PIECE_SIZE_SET(BYTE_PIECE_SIZE), &_ctrl_struct_sdram);

        // 使用 os 系统,需要设置 加锁及解锁函数,如果没有使用 os 功能,则可以不用设置这个加锁及解锁功能函数
        MM_SetFunc_Lock(&_ctrl_struct_sram1, mem_1_lock,     mem_1_unlock);
        MM_SetFunc_Lock(&_ctrl_struct_sram4, mem_4_lock,     mem_4_unlock);
        MM_SetFunc_Lock(&_ctrl_struct_dtcm,  mem_dtcm_lock,  mem_dtcm_unlock);
        MM_SetFunc_Lock(&_ctrl_struct_sdram, mem_sdram_lock, mem_sdram_unlock);

        // 貌似第一次申请到的内存地址不是 8 字节对齐的,所以初始化完成后就申请一次
        _addr1 = (uint8_t  *)mymalloc(SDRAMEX,  4);
        _addr1 = (uint8_t  *)mymalloc(SRAM1,    4);
        _addr1 = (uint8_t  *)mymalloc(SRAM4,    4);
        _addr1 = (uint8_t  *)mymalloc(DTCMSRAM, 4);
        _addr1 = _addr1;
}

/*
**************************************************************************************************************
内存申请,释放测试, 貌似测试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播放 *.ape, *.wav, *.flac 音乐都是没有问题的,就唯独 mp3 不行 ??
使用其他 的 内存管理 程序时,播放 mp3 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
_sdram_addr1 = 0xD0D0000C
_sdram_addr2 = 0xD2500078   25,165,932
_sdram_addr3 = 0xD2500078
_sdram_addr4 = 0xD260032C
_sdram_addr1 = 0xD0D0000C

---------------------------------------------------
_sram1_addr1 = 0x3000000C
_sram1_addr2 = 0x30000C40
_sram1_addr3 = 0x30000C40
_sram1_addr4 = 0x3000205C
_sram1_addr1 = 0x3000000C

---------------------------------------------------
_dtcm_addr1 = 0x2000000C
_dtcm_addr2 = 0x20000C40
_dtcm_addr3 = 0x20000C40
_dtcm_addr4 = 0x2000205C
_dtcm_addr1 = 0x2000000C

---------------------------------------------------
**************************************************************************************************************
*/
void bsp_memory_demo(void)
{
//        uint32_t _free,block_max,block_cnt,mem_used;
        uint8_t  *_sdram_addr1=0;
        uint8_t  *_sdram_addr2=0;
        uint8_t  *_sdram_addr3=0;
        uint8_t  *_sdram_addr4=0;

        uint8_t  *_sram1_addr1=0;
        uint8_t  *_sram1_addr2=0;
        uint8_t  *_sram1_addr3=0;
        uint8_t  *_sram1_addr4=0;

        uint8_t  *_dtcm_addr1=0;
        uint8_t  *_dtcm_addr2=0;
        uint8_t  *_dtcm_addr3=0;
        uint8_t  *_dtcm_addr4=0;

        {
                _sdram_addr1 = (uint8_t  *)mymalloc(SDRAMEX, 1024*1024*24+58);
                _sdram_addr2 = (uint8_t  *)mymalloc(SDRAMEX, 1024*1024*3);

                SYS_MemoryDebug("_sdram_addr1 = 0x%X \r\n", _sdram_addr1);
                SYS_MemoryDebug("_sdram_addr2 = 0x%X \r\n", _sdram_addr2);
                myfree(SDRAMEX,_sdram_addr2) ;

                _sdram_addr3 = (uint8_t  *)mymalloc(SDRAMEX, 1024*1024+647);
                _sdram_addr4 = (uint8_t  *)mymalloc(SDRAMEX, 1024*5-275);
                SYS_MemoryDebug("_sdram_addr3 = 0x%X \r\n", _sdram_addr3);
                SYS_MemoryDebug("_sdram_addr4 = 0x%X \r\n", _sdram_addr4);
                myfree(SDRAMEX,_sdram_addr1) ;
                myfree(SDRAMEX,_sdram_addr3) ;
                myfree(SDRAMEX,_sdram_addr4) ;

                _sdram_addr1 = (uint8_t  *)mymalloc(SDRAMEX, 1024*1024*3+36);
                SYS_MemoryDebug("_sdram_addr1 = 0x%X \r\n", _sdram_addr1);
                myfree(SDRAMEX,_sdram_addr1) ;
                SYS_MemoryDebug("\r\n---------------------------------------------------\r\n");
        }

        {
                _sram1_addr1 = (uint8_t  *)mymalloc(SRAM1, 1024*3);
                _sram1_addr2 = (uint8_t  *)mymalloc(SRAM1, 1024*32+65);

                SYS_MemoryDebug("_sram1_addr1 = 0x%X \r\n", _sram1_addr1);
                SYS_MemoryDebug("_sram1_addr2 = 0x%X \r\n", _sram1_addr2);
                myfree(SRAM1,_sram1_addr2) ;

                _sram1_addr3 = (uint8_t  *)mymalloc(SRAM1, 1024*5);
                _sram1_addr4 = (uint8_t  *)mymalloc(SRAM1, 1024*5);
                SYS_MemoryDebug("_sram1_addr3 = 0x%X \r\n", _sram1_addr3);
                SYS_MemoryDebug("_sram1_addr4 = 0x%X \r\n", _sram1_addr4);
                myfree(SRAM1,_sram1_addr1) ;
                myfree(SRAM1,_sram1_addr3) ;
                myfree(SRAM1,_sram1_addr4) ;

                _sram1_addr1 = (uint8_t  *)mymalloc(SRAM1, 1024*3);
                SYS_MemoryDebug("_sram1_addr1 = 0x%X \r\n", _sram1_addr1);
                myfree(SRAM1,_sram1_addr1) ;
                SYS_MemoryDebug("\r\n---------------------------------------------------\r\n");
        }

        {
                _dtcm_addr1 = (uint8_t  *)mymalloc(DTCMSRAM, 1024*3);
                _dtcm_addr2 = (uint8_t  *)mymalloc(DTCMSRAM, 1024*32+57);

                SYS_MemoryDebug("_dtcm_addr1 = 0x%X \r\n", _dtcm_addr1);
                SYS_MemoryDebug("_dtcm_addr2 = 0x%X \r\n", _dtcm_addr2);
                myfree(DTCMSRAM,_dtcm_addr2) ;

                _dtcm_addr3 = (uint8_t  *)mymalloc(DTCMSRAM, 1024*5);
                _dtcm_addr4 = (uint8_t  *)mymalloc(DTCMSRAM, 1024*5);
                SYS_MemoryDebug("_dtcm_addr3 = 0x%X \r\n", _dtcm_addr3);
                SYS_MemoryDebug("_dtcm_addr4 = 0x%X \r\n", _dtcm_addr4);
                myfree(DTCMSRAM,_dtcm_addr1) ;
                myfree(DTCMSRAM,_dtcm_addr3) ;
                myfree(DTCMSRAM,_dtcm_addr4) ;

                _dtcm_addr1 = (uint8_t  *)mymalloc(DTCMSRAM, 1024*3);
                SYS_MemoryDebug("_dtcm_addr1 = 0x%X \r\n", _dtcm_addr1);
                myfree(DTCMSRAM,_dtcm_addr1) ;
                SYS_MemoryDebug("\r\n---------------------------------------------------\r\n");
        }

}

网友D:
动态内存分配算法,推荐一下这个 https://github.com/mattconte/tlsf
实际项目中使用过,效果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态内存分配算法,推荐一下这个 https://github.com/mattconte/tlsf
实际项目中使用过,效果可以

好的,我试试看,多谢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关的应用函数

兄弟,目前我也没啥辙,只有通过调试看数据分析。或者可以把分配的内存比实际使用的大,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关的应用函数

但是信号量我是这么用的。没那么复杂。

初始化的时候先创建信号量,并赋值1
#if OS_ENABLE > 0
        OS_EVENT*  OSEvent_SysTimer;
        OSEvent_SysTimer = OSSemCreate(1);
#endif

void SysFun_TimerLock(void)
{
#if OS_ENABLE > 0
        INT8U err;
        OSSemPend(OSEvent_SysTimer, 0, &err);
#endif
}
void SysFun_TimerUnlock(void)
{
#if OS_ENABLE > 0
        OSSemPost(OSEvent_SysTimer);
#endif
}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把加锁和解锁赋值给内存控制结构体
MM_SetFunc_Lock(MCB_StructDef *pStruct,void(*pLock)(void),void(*pUnlock)(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关的应用函数

然后这个内存管理没有内存对齐。如果申请到的内存必须8字节对齐,这个要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态内存分配算法,推荐一下这个 https://github.com/mattconte/tlsf
实际项目中使用过,效果可以

你好,你提供的这个内存管理,貌似 移植到单片机上提示

#include <intrin.h>  这个头文件找不到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这个内存管理没有内存对齐。如果申请到的内存必须8字节对齐,这个要慎重。

我再捣鼓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态内存分配算法,推荐一下这个 https://github.com/mattconte/tlsf
实际项目中使用过,效果可以

你好,编译时出现 这个警告 ? 如下图框框里面的

size_t 类型定义:

函数定义的参数为 size_t 这个,
static block_header_t* offset_to_block(const void* ptr, size_t size)

如上图里面提示上面的内容,是不是需要改成    ???
block = offset_to_block(mem,  0xFFFFFFFF - (tlsfptr_t)block_header_overhead);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这个内存管理没有内存对齐。如果申请到的内存必须8字节对齐,这个要慎重。

修改成 8 字节对齐 终于成功了

#define HY_ALIGN_TYPE                 (sizeof(void *) * 2)

//内存片控制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oid *pNext;                                                                                        //链表-指向下一个内存地址
        HY_U32 PieceSize;                                                                                //本内存片尺寸
        void *pPre;                                                                                                //链表-指向上一个内存地址

        //-------------------------------------------------------------------------
        HY_U32 *pNull;                                                                                //这个不使用,只是为了凑够 地址大小为 8 的倍数而已,增加了这个后 计算出 MPB_StructDef 这个的大小字节为 16 byte了
                                          //HY_U32 类型的,数据字节是 4字节, 相当于 uint32_t 的大小字节数
                                         // 这个地方貌似就是传说中的 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节奏 ...
}MPB_StructDef;

// 内存申请 也捣鼓成 8 的倍数
void *MM_Get(MCB_StructDef *pStruct, HY_U32 MemSize)
{
        HY_U32  align_size;

        //是否有不合法的地方
        if ((MemSize == 0) || (pStruct == 0) || (pStruct->pUsableLink == 0))
        {
                return 0;
        }

        /* Round the memory size up to the next size that is evenly divisible by
                 an ALIGN_TYPE (this is typically a 32-bit ULONG).  This guarantees proper alignment.
       */
        align_size   = MemSize % HY_ALIGN_TYPE;
        if(align_size > 0)  // 说明大小不是 HY_ALIGN_TYPE 这个的倍数,需要进行差值运算进行弥补
                MemSize   =  MemSize + (HY_ALIGN_TYPE - align_siz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