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0工程修改KEIL里的C/C++ Define定义芯片型号没有生效

楼主(2021-08-09):
原先工程配置C/C++ Define定义芯片型号是STM32G070xx,后修改成STM32G030xx,结果编译后仍然是stm32g070xx.h头文件生效,而不是stm32g030xx.h

#if defined(STM32G071xx)
  #include "stm32g071xx.h"
#elif defined(STM32G081xx)
  #include "stm32g081xx.h"
#elif defined(STM32G070xx)
  #include "stm32g070xx.h"
#elif defined(STM32G031xx)
  #include "stm32g031xx.h"
#elif defined(STM32G041xx)
  #include "stm32g041xx.h"
#elif defined(STM32G030xx)
  #include "stm32g030xx.h"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G0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g0xx.h file)"
#endif

有人遇到过吗?求解答!!!!!!!!

网友:
怎么知道的没有生效,注意这个问题。

发现MDK5.25一个bug,语法检测机制中自动让条件编译中未使用的部分变成灰色,有时候是不正确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910&fromuid=58

其它问题不清楚了。

网友:
全局搜索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地方定义了G070,按顺序往下走070在前面,如果前边有了定义就到不了030了

楼主:
问题已找到,在keil工程配置里Device选项选的是STM32G070型号,在C/C++选项Define预定义里STM32G070xx改成STM32G030xx是无法生效的,还得在Device选项选STM32G030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