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AP更新问题

楼主(2021-08-09):
IAP更新问题
RAM 16K 假设要更新32K的FLASH
是要分32包来更新吗
有没有比较推荐的例程
网上好像都是用Y-modem

网友A:
IAP更新跟RAM没关系。

收到数据直接编程Flash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P更新跟RAM没关系。

收到数据直接编程Flash即可。

接收用RAM做缓存不是吗

网友B:
flash写入的时候可以按照“字”(4个字节)或者单个字节来写的。一般在boot程序里面,设定一个接受缓冲区,一般是4KB或者更多。每收满了一次缓冲区就写一次flash。 你这个可以设定8KB或者12KB都行,因为boot程序其他地方不占用多少ram。
极端情况下,你也可以接收到1个字节就写一次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用RAM做缓存不是吗

不用全部缓冲,即使是你每次缓存1个字节都可以。来一次写一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写入的时候可以按照“字”(4个字节)或者单个字节来写的。一般在boot程序里面,设定一个接受缓冲区,一 ...

谢谢回覆

网友:
一般来讲,建议至少达到1K在写入FLASH,减少写入次数可以提高IAP升级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