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远程升级中如何实现断点续传?

楼主(2021-08-09):
如题,远程升级中如何实现断点续传?现在做主机给从机进行远程升级时的断点续传,需要在通信暂时断开,然后重新连接上后继续从之前的进度开始传输。主机和从机都是STM32,使用FreeRTOS系统,通信方式是RS485或者CAN。存储bin文件使用的RL_FlashFS的EFS文件系统。有什么好的机制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这种断点续传貌似比较好整,

你的升级端记录下总大小和当前传输的位置即可。

网友:
这个得从通信机制上入手,主机每次发送都发送本包的偏移量和数据量, 如 数据头 + 偏移量 +数据量 +数据 +尾  ,从机收到后处理,然后返回给主机确认,如 数据头 + 偏移量 +数据量 +确认 +尾 , 收到确认就加偏移,没收到就重发, 断开时记录当前的偏移量就好。

网友:
第一次握手,发送总包数,然后每一次传数据比如1K,通讯协议有包ID,接收方按包ID在线升级。中断后等待,再次接收判断包ID是否正确。
续传好弄,就怕升级多次中断,跨度时间太长。
石油行业,在偏僻地方,无线经常中断,升级一次,可能好几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