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TX的 RL-TCPnet写独立看门狗,发现会重复重启?

楼主(2021-08-09):
RTX系统写网络,使用态,我每一秒给它喂狗,设置5秒等待,但是会过段时间就重启,不加看门狗程序是没问题的,加了之后即使提示有喂狗也会复位,不知道为啥,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你的是怎么个喂狗机制

每个任务给独立的看门狗任务喂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怎么个喂狗机制

每个任务给独立的看门狗任务喂狗吗

喂了,发现得写在空闲就可以了,但和下面函数写在一起就不行了

__task void AppTask_Start(void)
{
        init_TcpNet();                       //IP,mask,DefGW等都在这个函数里面赋值。
        AppTask_Create();                    //创建任务
        os_itv_set (100);
        while(1)
        {

                os_itv_wait ();
                /* RL-TCPnet 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
                timer_tick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了,发现得写在空闲就可以了,但和下面函数写在一起就不行了

__task void AppTask_Start(void)

估计有任务喂狗超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