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请教下, ch340x 系列的芯片,最高波特率能够支持到多少 ?

楼主(2021-08-09):
请教下, ch340x 系列的芯片,最高波特率能够支持到多少 ?

网友A:
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2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2Mbps。

有没有哪个芯片支持的更高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个芯片支持的更高些的,?

你要起飞么,那么高的波特率 你用在啥场合?

网友B:
我用的CH340E  用到了2Mbps    CH343能达到6Mbps 这个芯片不好买    硬汉 H7  TOOL USB虚拟 波特率是多少啊 ! USB转虚拟串口 速度最快的能到多少啊!   硬汉大哥  我的需求是我用743芯片  50us内传输最少传输16各字节 大概40us 也就是4Mbps,  50us一次实时往外传输 ,硬汉兄这个能满足吗     我用JSCOPE 能传输 但是不知道速度多少  您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CH340E  用到了2Mbps    CH343能达到6Mbps 这个芯片不好买    硬汉 H7  TOOL USB虚拟 波特率是多少啊 ...

1、我们TOOL的上位机设置HID高速串口设置的是2Mbps不丢包实时展示。4Mbps不带64bit时间戳的,可以做。
2.  H743需要高波特率,使用LPUART即可,支持33Mbps的串口速度,适合你。
3.  J-Scope的话,基本是200KB/S-500KB/S,单位是字节。

网友C(2023-10-10):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CH340最高只能支持2M波特率,手上也有能支持更高波特率的串口工具,但是PC机的串口助手好像不支持了那么高了,有什么串口助手能支持5M波特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CH340最高只能支持2M波特率,手上也有能支持更高波特率的串口工具,但是PC机的串口 ...

用沁恒自己家的串口助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沁恒自己家的串口助手就行了

谢谢

网友:
成功了,5M波特率上位机能否通信成功还取决于USB转串口芯片是否支持,CH343虽然最高支持6M,但是内部分频无法分到5M,所以CH343无法支持5M通信,必须用CH347。
上位机就用沁恒自家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