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驱动AD7606出现问题

楼主(2021-08-09):
H750串口定时输出读取,现在的问题是采集端在不接入电压有数据显示,接入电压后数值不变
已经调了好多天了,就是查不出哪里的问题

接线
FMC_D0->PD14
FMC_D1->PD15
FMC_D2->PD0
FMC_D3->PD1
FMC_D4->PE7
FMC_D5->PE8
FMC_D6->PE9
FMC_D7->PE10
FMC_D8->PE11
FMC_D9->PE12
FMC_D10->PE13
FMC_D11->PE14
FMC_D12->PE15
FMC_D13->PD8
FMC_D14->PD9
FMC_D15->PD10

//信号引脚
FMC_NOE->PD4
FMC_CS->PC7

//控制引脚
BUSY->PE6
CONVEST->PC6
OS0->PC8
OS1->PC9
OS2->PC10
RANGE->PC11
RESET->PC12

AD7606的驱动程序
#include "ad7606.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SysTick.h"

#define OS0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8<<16U)
#define OS0_1()                GPIOC->BSRR = GPIO_PIN_8
#define OS1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9<<16U)
#define OS1_1()                GPIOC->BSRR = GPIO_PIN_9
#define OS2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10<<16U)
#define OS2_1()                GPIOC->BSRR = GPIO_PIN_10

#define CONVST_1()        GPIOC->BSRR = GPIO_PIN_6
#define CONVST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6<<16U)

/*éèÖÃêäèëá¿3ìμÄGPIO: PC11 */
#define RANGE_1()        GPIOC->BSRR = GPIO_PIN_11
#define RANGE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11<<16U)

/*AD7606¸′Î»¿úÏß : PC12*/
#define RESET_1()        GPIOC->BSRR = GPIO_PIN_12
#define RESET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12<<16U)

/*AD7606 FSMC×üÏßμØÖ·£¬Ö»Äü¶á,ÎTDèD′ */
#define AD7606_RESULT()        *(__IO uint16_t *)0x60000000

AD7606_VAR_T g_tAD7606;                        /* ¶¨òå1¸öè«¾Ö±äá¿£¬±£′æò»D©2Îêy */
AD7606_FIFO_T g_tAdcFifo;                /* ¶¨òåFIFO½á11ìå±äá¿ */

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void);
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void);

void bsp_InitAD7606(void)
{
        AD7606_CtrlLinesConfig();

        AD7606_FSMCConfig();

        AD7606_SetOS(AD_OS_NO);
        AD7606_SetInputRange(0);

        AD7606_Reset();

        CONVST_1();
}
/***********************************************

***********************************************/
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2_FMC;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GPIO_InitStructure.Pin=GPIO_PIN_6|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HAL_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

/********************************

********************************/
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void)
{

        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 {0};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SRAM_Timing = {0};

        hsram.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SRAM_Timing.AddressSetupTime       = 5;
        SRAM_Timing.AddressHoldTime        = 2;
        SRAM_Timing.DataSetupTime          = 5;
        SRAM_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SRAM_Timing.CLKDivision            = 2;
        SRAM_Timing.DataLatency            = 2;
        SRAM_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hsram.Init.NSBank             = FMC_NORSRAM_BANK1;
        hsram.Init.DataAddressMux     = F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Init.MemoryType         = F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hsram.Init.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Init.WaitSignalActive   = F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Init.WaitSignal         = F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Init.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hsram.Init.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Init.WriteBurst         = FMC_WRITE_BURST_DISABLE;
        hsram.Init.ContinuousClock    = F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
  hsram.Init.WriteFifo          = FMC_WRITE_FIFO_ENABLE;
        if(HAL_SRAM_Init(&hsram, &SRAM_Timing, &SRAM_Timing)!=HAL_OK)
        {
                while(1){;}
        }
}

/****************************************

**************************************/

void AD7606_SetOS(uint8_t _ucOS)
{
        g_tAD7606.ucOS = _ucOS;
        switch (_ucOS)
        {
                case AD_OS_X2:
                        OS2_0();
                        OS1_0();
                        OS0_1();
                        break;
                case AD_OS_X4:
                        OS2_0();
                        OS1_1();
                        OS0_0();
                        break;
                case AD_OS_X8:
                        OS2_0();
                        OS1_1();
                        OS0_1();
                        break;
                case AD_OS_X16:
                        OS2_1();
                        OS1_0();
                        OS0_0();
                        break;
                case AD_OS_X32:
                        OS2_1();
                        OS1_0();
                        OS0_1();
                        break;
                case AD_OS_X64:
                        OS2_1();
                        OS1_1();
                        OS0_0();
                        break;
                case AD_OS_NO:
                default:
                        g_tAD7606.ucOS = AD_OS_NO;
                        OS2_0();
                        OS1_0();
                        OS0_0();
                        break;
        }
}

/***************************************
***************************************/
void AD7606_SetInputRange(uint8_t _ucRange)
{
        if(_ucRange == 0)
        {
                g_tAD7606.ucRange = 0;
                RANGE_0();
        }
        else
        {
                g_tAD7606.ucRange = 1;
                RANGE_1();
        }
}

/**********************************
***********************************/
void AD7606_Reset(void)
{
        RESET_0();

        RESET_1();
        RESET_1();
        RESET_1();
        RESET_1();

        RESET_0();
}

/***********************************
************************************/
void AD7606_StartConvst(void)
{

              CONVST_0();
        CONVST_0();
        CONVST_0();

        CONVST_1();
}

/**********************************************/
void AD7606_ReadNowAdc(void)
{
        g_tAD7606.sNowAdc[0] = AD7606_RESULT();
        g_tAD7606.sNowAdc[1] = AD7606_RESULT();
        g_tAD7606.sNowAdc[2] = AD7606_RESULT();
        g_tAD7606.sNowAdc[3] = AD7606_RESULT();
        g_tAD7606.sNowAdc[4] = AD7606_RESULT();
        g_tAD7606.sNowAdc[5] = AD7606_RESULT();
        g_tAD7606.sNowAdc[6] = AD7606_RESULT();
        g_tAD7606.sNowAdc[7] = AD7606_RESULT();
}
————————————————————————————————————————————————————
定时中断读取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 &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AD7606_StartConvst();
                AD7606_ReadNowAdc();
                ucRefresh=1;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1);
                TIM3->SR = ~ TIM_FLAG_UPDAT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cRefresh=0;
        SystemClock_Config();
        MPU_Config(); //MPU config
        LED_GPIO_Config();
        DEBUG_USART_Config();
  bsp_InitAD7606();
        AD7606_Reset();
        AD7606_StartConvst();
  TIM3_Init();
        while(1)
        {
                if (ucRefresh == 1)
                {
                        //′òó¡ADC2éÑù½á1û
                        printf("Range = %d, OS = %d\r\n", g_tAD7606.ucRange, g_tAD7606.ucOS);
                        printf("CH1 = %6d, CH2 = %6d, CH3 = %6d, CH4 = %6d",
                                g_tAD7606.sNowAdc[0], g_tAD7606.sNowAdc[1], g_tAD7606.sNowAdc[2], g_tAD7606.sNowAdc[3]);
                        printf("CH5 = %6d, CH6 = %6d, CH7 = %6d, CH8 = %6d\r\n",
                                g_tAD7606.sNowAdc[4], g_tAD7606.sNowAdc[5], g_tAD7606.sNowAdc[6], g_tAD7606.sNowAdc[7]);
                  ucRefresh=0;
                }
        }
}
希望各位大佬能给点指点

串口打印

串口打印

网友A:
你的PC7片选应交配置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7片选应交配置在哪里了

啥是应交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7片选应交配置在哪里了

应该在哪里配置呢

网友A:
应交 = 引脚
你贴的代码里面看不到PC7的引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交 = 引脚
你贴的代码里面看不到PC7的引脚配置。

我加上PC7的配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上PC7的配置了,还是不行

你的PC7怎么配置的,你贴出来我看下,我觉得你配置错了。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2_FMC;

        GPIO_InitStructure.Pin=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7怎么配置的,你贴出来我看下,我觉得你配置错了。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2_FMC;

        GPIO_InitStructure.Pin=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ÅäÖÃGPIOD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7怎么配置的,你贴出来我看下,我觉得你配置错了。

现在加上PC7的配置后,串口打印都是-1了,加上电压也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PC7配置错了,PC7做FMC_NE1,那么AF复用要使用AF9,即GPIO_AF9_F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7配置错了,PC7做FMC_NE1,那么AF复用要使用AF9,即GPIO_AF9_FMC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9_FMC;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我加上这些配置后,串口打印仍然是-1,加上电压后示数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 ...

别的问题看不出来了,你再找找。

网友(2021-10-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12):
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