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的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无法成功

楼主(2021-08-10):
STM32H7的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无法成功

出现故障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09000000H - 0900793BH   Partial Erase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要加上下载算法,看硬汉的文档。有一张专门讲这个混合方式

网友B:
这个提示表示你没有加载QSPI Flash下载算法

楼主:
已经配置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配置参数表, 还是不对!

楼主:
flash 下载算法配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提示表示你没有加载QSPI Flash下载算法

你好  我按照手册配置了flash算法,无法成功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上下载算法,看硬汉的文档。有一张专门讲这个混合方式

我已经加载了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提示表示你没有加载QSPI Flash下载算法

flash 算法制作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ash 算法制作设置

看你的工程型号类型是IIT6,那我初步知道怎么回事了,你应该是给你自己的板子移植。

这样的话,区别就大了,你要重新设计下载算法,因为不同型号,同一型号不同后缀的的SPI Flash,下载算法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工程型号类型是IIT6,那我初步知道怎么回事了,你应该是给你自己的板子移植。

这样的话,区别就 ...

Qspi flash 驱动我已经重新修改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Qspi flash 驱动我已经重新修改过了

说明修改的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Qspi flash 驱动我已经重新修改过了

先确认下载算法正确然后才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修改的有问题,

请问一下通过什么方式来找问题?我调试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下载算法正确然后才可以下载,

驱动我调试好了以后才移植到下载算法程序里面的。不知道在算法里面那一步做的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调试

楼主:
/**************************************************************************//**
* @file     FlashDev.c
* @brief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for New Device Flash
* @version  V1.0.0
* @date     10. January 2018
******************************************************************************/
/*
* Copyright (c) 2010-2018 Arm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you may
*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include "FlashOS.H"        // FlashOS Structures

struct FlashDevice const FlashDevice  =  {
   FLASH_DRV_VERS,             // Driver Version, do not modify!
   "STM32H7XX_W25Q256_core",                           // Device Name
   EXTSPI,                     // Device Type
   0x90000000,                 // Device Start Address
   0x02000000,                 // Device Size (32MB)
   4096,                       // Programming Page Size
   0,                          // Reserved, must be 0
   0xFF,                       // Initial Content of Erased Memory
   1000,                       // Program Page Timeout 300 mSec
   3000,                       // Erase Sector Timeout 3000 mSec

// Specify Size and Address of Sectors
   0x001000, 0x000000,         // Sector Size 4kB (8192 Sectors)
   SECTOR_END
};

//下载算法配置

楼主:
程序下载算法加入配置:

楼主:
请大神帮我看看把 是哪里出了问题..附件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神帮我看看把 是哪里出了问题..附件代码

仅看你发的截图,没什么问题,应该是具体的程序实现有问题,建议你再好好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看你发的截图,没什么问题,应该是具体的程序实现有问题,建议你再好好调试下。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大佬帮我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大佬帮我指点一下吧!谢谢

这个得实际调试你的板子才行,只能你自己搞搞了。

网友D(2022-07-02):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大佬帮我指点一下吧!谢谢

层主,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也是出现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的提示。我测试了我的spi读和写在其他工程没问题,移植过来不行,同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层主,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也是出现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

算法有问题。

网友D:
如何调试啊,我在另外一个工程通过debug已经调通了spi,但是移植过来之后生成flm文件之后,变成了黑盒了,不知道该怎么调试了。烧录的时候,sck、mosi和miso没有波形,建议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调试啊,我在另外一个工程通过debug已经调通了spi,但是移植过来之后生成flm文件之后,变成了黑盒了 ...

类似的方案就行。

一种跟踪FLM文件内函数执行过程的放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830&fromuid=58

网友E(2022-11-18):
大佬,你解决了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解决了没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问题和楼主一样,是算法文件实现有问题。

网友(2023-06-22):
我也是根据板子修改了算法项目,但是,烧录就是会出现No Algorithm found for ...
有坛友知道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