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070外部中断无法触发DMA传输数据到IO口上

楼主(2021-08-11):
如题,有人使用过这个功能吗?求解答

PC13外部中断触发DMA把数据传输到GPIOA上,实现PA5输出脉冲,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Local variables */
  HAL_DMA_MuxRequestGeneratorConfigTypeDef pRequestGeneratorConfig = {0};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Configure DMA request hdma_dma_generator0 on DMA1_Channel1 */
  hdma_dma_generator0.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dma_generator0.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GENERATOR0;
  hdma_dma_generator0.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dma_generator0.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dma_generator0.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dma_generator0.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dma_generator0.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dma_generator0.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dma_generator0.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if (HAL_DMA_Init(&hdma_dma_generator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Configure the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for the selected DMA channel */
  pRequestGeneratorConfig.SignalID =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13;
  pRequestGeneratorConfig.Polarity = HAL_DMAMUX_REQ_GEN_RISING;
  pRequestGeneratorConfig.RequestNumber = 1;
  if (HAL_DMAEx_ConfigMuxRequestGenerator(&hdma_dma_generator0, &pRequestGenerato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C1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GREEN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GREE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LED_GREE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DataSource[]={GPIO_PIN_5,0,GPIO_PIN_5,0};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HAL_DMAEx_EnableMuxRequestGenerator(&hdma_dma_generator0);

HAL_DMA_Start(&hdma_dma_generator0,(uint32_t)&DataSource,(uint32_t)&(GPIOA->ODR),4);

  while (1)
  {

  }

}

main.c

stm32g0xx_hal_msp.c

stm32g0xx_it.c

楼主:
程序运行发生了DMA传输错误 (TE) 标志

网友:
我之前给H7做了定时器触发方式,你可以先试试定时触发是否正常。这样可以确保你的DMAMUX配置是没问题的,然后排查你的外部中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