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InvalidateRect区域无效化疑问

楼主(2021-08-11):
调用WM_InvalidateRect对窗口中两个区域同时无效化,例如:代码中是这样实现做的:
GUI_RECT TECT;
GUI_RECT TECT1;

TECT.x0 = s_graphPos0;
TECT.y0 = 81;
TECT.x1 = s_graphPos0 + 20;
TECT.y1 = 170 - 1;
WM_InvalidateRect(hgraph, &TECT);

TECT1.x0 = s_graphPos0;
TECT1.y0 = 201;
TECT1.x1 = s_graphPos0 + 20;
TECT1.y1 = 340 - 1;
WM_InvalidateRect(hgraph, &TECT1);

但是实际中却是 两则的结合呢?
如图片中 计划无效化区域1跟区域3,
连续调用WM_InvalidateRect对区域1 区域3无效化, 怎么区域2也被无效化了呢?

网友A:
emWin的重绘是基于裁剪机制,你这种的有可能是把区域1,2,3算成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重绘是基于裁剪机制,你这种的有可能是把区域1,2,3算成一个了

有道理, 我现在把两个区域做成两个窗口,暂时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B:
emWin文档有说明的,它采用的是无效区域合并算法,即“每次invalidate只是把之前的无效区域扩大或者不变”而已。
这是为了简化重绘算法并且节省内存。否者需要一个无效区域列表才能记录所有无效区域碎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文档有说明的,它采用的是无效区域合并算法,即“每次invalidate只是把之前的无效区域扩大或者不变” ...

多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