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注意FMC的GPIO的复用配置,使用不同引脚,设置的复用是不同的

楼主(2021-08-12):
比如使用FMC_NE,PC7和PD7都支持,但是他们GPIO复用是不同的,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A:
这一类的技术文档随便就是几百页上千页,还是用cube这一类图形工具配置比较好,可以避免一些隐蔽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类的技术文档随便就是几百页上千页,还是用cube这一类图形工具配置比较好,可以避免一些隐蔽的错误。

还是手册靠谱,这种的可以先试用CubeMX生成的,但CubeMX不一定对,像之前版本CubeMX,将BGA封装的H750中间一批引脚的VSS都整成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类的技术文档随便就是几百页上千页,还是用cube这一类图形工具配置比较好,可以避免一些隐蔽的错误。

当然,也不尽然,有些地方是手册,CubeMX等全错了。

确诊了,STM32H7 SPI的CubeMX,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给出最大时钟都不一样,已经完全凌乱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03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也不尽然,有些地方是手册,CubeMX等全错了。

ST的工程师都这么马虎吗?唉,坑人要赔钱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