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我来分享一下 tlsf v2.4.4 / v2.4.6 malloc 动态内存管理 , 据说是比较 牛逼的

楼主(2021-08-12):
安大神好,我不知道该发到哪个版块,所以就选择发到这个地方了,如有不妥,请帮忙移动一下

我来发个 tlsf malloc 动态内存管理 , 据说是比较 牛逼的
同时也备份一下,方面以后查找

网友:
http://www.gii.upv.es/tlsf/
主页,有文档,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看看,之前学习正点的,后来用freertos的,再后来自己写的, 还是用现成的比较稳

网友A:
只能说分配时间有保证,但是ram占用太大,分配率也不能达到百分之99,比如有80k,想分配79k,他不能,要么改log2 size ,但是ram 竟然占用了接近4K,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分配时间有保证,但是ram占用太大,分配率也不能达到百分之99,比如有80k,想分配79k,他不能,要么改 ...

这个貌似是 linux 上使用的,我也移植过到单片机上测试过,貌似不太适合在单片机上使用,我测试时申请了一个 1024*1024*24+337 的大小的内存区域块,结果申请出来的 大概有 512KB 的空间浪费了,没有 threadx OS 系统自动的 内存申请好用,还有 ti 的内存申请 也不错,
貌似 本论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light=%CA%D7%B7%A2 这个的内存管理也不错,

        还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5867&extr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1005&extra=

                     貌似这几个内存使用在单片机上效果都还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是 linux 上使用的,我也移植过到单片机上测试过,貌似不太适合在单片机上使用,我测试时申请了 ...

好的,不知道后面两者公司是否能用,需要授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是 linux 上使用的,我也移植过到单片机上测试过,貌似不太适合在单片机上使用,我测试时申请了 ...

在pc上测试了下threadx、freertos、tencentos的内存申请,freertos还是最快的。链接里malloc_tx_byte_b.c的第218行注释有错。

    /* Backup the end of the pool pointer and build the pre-allocated block.
                内存池最后一块,最后4字节存储TX_BYTE_BLOCK_ALLOC */
    block_ptr =  TX_UCHAR_POINTER_SUB_USER(block_ptr, (sizeof(ALIGN_TYPE)));

    /* Cast the pool pointer into a ULONG.  */
    temp_ptr =             TX_BYTE_POOL_TO_UCHAR_POINTER_CONVERT_USER(pool_ptr);
    block_indirect_ptr =   TX_UCHAR_TO_INDIRECT_UCHAR_POINTER_CONVERT_USER(block_ptr);
    *block_indirect_ptr =  temp_ptr;

不是最后四字节,和align_type有关,在PC64位环境上指针是8字节,按照8字节去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不知道后面两者公司是否能用,需要授权吗?

随便使用,都是官方开源的 ,我只是简单移植修改了一下而已

网友(2023-08-04):
链接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