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曲线近似

楼主(2021-08-12):
情况是这样,我去测量一个低通滤波器的相频曲线,但是由于电路精度问题,当贴近90的地方它会下降,比如本来当前测到80,后面应该是81,82不断靠近90,但是测出来是79,79。。。就不变了(具体原因是电路里面有个信号太小,造成了处理不准引起的)
于是我想用事先存好的低通相频曲线去修正,让采集到的曲线尽量的贴近事先存好的曲线,有朋友知道怎么处理吗?
或者可以把中间测得准的部分曲线拟合,然后推导出后面的曲线?这个算法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可以做曲线拟合。

DSP库里面的样条函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曲线拟合。

DSP库里面的样条函数不错

我带入实际的ADC采集数据过后,发现他插值效果很不错,但是预测后面的数据,根据函数趋势补充点,受最后几个数据波动很大,感觉是样条插值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