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50VB接W25Q128进行XIP映射问题

楼主(2021-08-13):
最近一直在学习H750 接QSPI flash 进行外扩Flash进行开发的问题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H750VB通过QSPI接口接W25Q128,读取W25Q128的ID,读写操作都正确。但是通过QSPI_MemoryMapped进行XIP映射的时候,从0x90000000读到的数据不对,都是88,

void QSPI_MemoryMapped(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 {0};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_mem_mapped_cfg = {0};

    /* 基本配置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 1线方式发送指令 */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32_BITS;             /* 32位地址 */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无交替字节 */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 W25Q256JV不支持DDR */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 DDR模式,数据输出延迟 */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每次传输都发指令 */

    /* 全部采用4线 */
    s_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OUT_FAST_READ_4_BYTE_ADDR_CMD; /* 快速读取命令 */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 4个地址线 */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 4个数据线 */
    s_command.DummyCycles = 6;                                    /* 空周期 */

    /* 关闭溢出计数 */
    s_mem_mapped_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s_mem_mapped_cfg.TimeOutPeriod = 0;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QSPI_Handler, &s_command, &s_mem_mapped_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请问H750VB是否支持XIP映射?进行XIP映射的参数是否正确?请弄过的帮忙看看? 多谢了

网友:
支持内存映射。

代码重新整理下

楼主:
仔细检查了参数,发现还是参数配置的问题。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仔细查配置参数。按照如下参数,可以正常进行XIP映射。

void QSPI_MemoryMapped(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 {0};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_mem_mapped_cfg = {0};

    /* 基本配置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      /* 4线方式发送指令 */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32_BITS;             /* 32位地址 */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4_LINES;  /* 四字节交替 */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 W25Q256JV不支持DDR */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 DDR模式,数据输出延迟 */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每次传输都发指令 */

    /* 全部采用4线 */
    s_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OUT_FAST_READ_4_BYTE_ADDR_CMD; /* 快速读取命令 */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 4个地址线 */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 4个数据线 */
    s_command.DummyCycles = 4;                                    /* 空周期 */

    /* 关闭溢出计数 */
    s_mem_mapped_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s_mem_mapped_cfg.TimeOutPeriod = 0;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QSPI_Handler, &s_command, &s_mem_mapped_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检查了参数,发现还是参数配置的问题。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仔细查配置参数。按照如下参数,可以正 ...

对,参数配置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