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源文件编码为什么只有UTF-8显示正常

楼主(2021-08-13):
我的电脑,不论是IAR还是KEIL,只有UTF-8编码的文件显示和编辑正常。 KEIL用ASIC或者GB2312不能输入中文,但可以显示。 IAR可以显示但是字很难看,刺眼。 文件重新编码成UTF-8,编辑和显示都正常了。搞不懂,不同编码编辑异常可以理解,怎么会影响编辑器的显示风格呢,是操作系统问题还是IDE配置问题?

网友:
MDK下,试试我这个字体,看看是否正常

MDK5.01百度云下载,安装微软雅黑混合字体,字体效果很棒,解决显示中文的BUG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293&fromuid=58

网友:
这种字体也很好看,但是用到keil里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变得很丑

网友:
IAR我用的Courier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