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IAP跳转问题 应用区的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21-08-13):
自己写的bootloader和应用区的程序     boot大小设置的10K  跳转地址0x2800  跳转是没有问题的   boot 是裸机程序
应用区程序是RTX4的   现在情况是  应用区单独下载运行时没有问题的   设置好偏移地址   从boot跳转之后   串口运行就不正常了  LED闪烁是正常的  仿真也仿真不了一直停在这里

楼主:
硬汉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有可能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另外中断向量表设置了没。

你可以试试你的BootLoader程序在main函数里面什么都不干,直接就跳转。

-----------------
下面的代码可供参考

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4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另外中断向量表设置了没。

你可以试试你的BootLoader程序在main函 ...

我柑橘没有问题呀  我上传的工程  能帮忙看一下吗   我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解决思路是,使用RTT,进入main函数之后进行二分搜索的办法加入RTT打印,打印内容就是代码行号,逐渐定位出来是什么卡住了,我当时研究出来的是跳转之前需要set_fault将中断关闭,进入main之后再打开,跳转的时候如果有中断进来,而程序又没有运行到systeminit,只是在resethandler的时候,中断响应会出问题,但是看你这个状态不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柑橘没有问题呀  我上传的工程  能帮忙看一下吗   我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

你的boot程序里面,main函数中的内容都删掉,直接跳转

int main(void)
{
        All_Init();

        IsUpdate();

        //readVer();

        while(1)
        {
                LED_M_ON();
                Delay_ms(100);
                LED_M_OFF();
                Delay_ms(100);
                LED_M_ON();
                Delay_ms(100);
                LED_M_OFF();
                Delay_ms(1000);
                if(Flag_Finish)
                {
                        FM_WriteByte(1,1);
                        Delay_ms(600);
                        LED_M_ON();
                        Delay_ms(500);
                        LED_M_OFF();
                        iap_load_app(FIRMWARE_START_ADDR);
                }
        }
}

网友:
跳前关掉全局中断再试试

网友:
你是否用的是H7芯片。 如果是的话,那这两个工程的hex文件要合成一个烧录试试(这个我没试过,理论行,反正我后面是boot直接设置为128K)。 因为H7系列。一个扇区就是128K。烧录是直接擦除整个扇区的。你boot设置10K,不管你是先烧boot还是应用。都只会留下后面烧的那个。因为之前烧的已经擦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oot程序里面,main函数中的内容都删掉,直接跳转

把boot的串口初始化去掉就可以了   。。。
这是啥问题?   之前我也这样用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boot的串口初始化去掉就可以了   。。。
这是啥问题?   之前我也这样用过呀

说明跳转前的应用程序有点问题,查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