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分享下自己修改的NetX DUO ftp server组件,板子做服务端,pc用一些ftp工具能正常访问

楼主(2021-08-13):
使用netx duo(6.1.8)的上层组件很简单,例如ftp 服务器调用nx_ftp_server_create和nx_ftp_server_start即可,但是客户端的ftp软件有很多,实际通讯可能会有各种问题。我用到了fileZilla WinSCP 以及windous10下资源管理器自带的ftp去测试,遇到一些问题,修改了nxd_ftp_server.c 使得可以正常使用(上面三种主动 被动都可以, fileZilla要限制并发数,winSCP旧版本主动模式不行,新版本可以)。现存的风险就是被动模式下由服务器创建 数据端口可能创建两次 而只关闭一次(ftp 客户端抽风 发了两次PASV 命令),危害很隐蔽,看上去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会造成1.搜索tcp table 下socket时有空指针 2.tcp listern的队列满 无法监听。彻底解决这里需要修正下nx_ftp_server的逻辑,我还没解决,只是避开了(只测了上述三种软件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可以使用FlashFXP 试试

楼主:
又改了下,修改的几处代码里都用TODO标了,FLASHFXP也能用了,除了ipv6我没测试过,暂时没发现其他问题,还有就是ftp软件第一装好后,如果用主动模式,防火墙(windous下)会拦截,第一次访问会失败,网络允许访问后,把ftp软件关了再重连下就可以连了

网友A(2022-09-06):
你好,你的 FTP 服务器有没有出现连续上传,或一次性上传多个文件,或一次拖动一个包含多个文件的文件夹(50个文件以上容易出现)时,会出现上传卡住,但是服务器没死,过一会又恢复了。
卡顿不会造成服务器死机,但是会导致上传的文件不完整,偶尔会有上传失败。
把不完整或失败的文件再传一次就好了。。

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 FTP 服务器有没有出现连续上传,或一次性上传多个文件,或一次拖动一个包含多个文件的文件夹(5 ...

找到了问题的一半原因。

在写入 SD 卡的时候,会有一个等待 DMA 传输完成的信号量,这个信号量在 DMA 传输完成中断中被设置。
我设置等待信号量的超时时间为 10s,但是多次通信后就会偶尔出现等待超时的情况。
超时后就会有一个包未被写入文件,最终关闭数据连接时,文件实际大小与传输的数据大小不一致,判定为传输失败。。

但为什么写入 SD 卡会 10s 都不成功,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问题的一半原因。

在写入 SD 卡的时候,会有一个等待 DMA 传输完成的信号量,这个信号量在 DMA  ...

搞定 SD 卡写入超时的问题。
之前 SDMMC 外设时钟 200M,分频数 2,现在分频数改成 4 就没出现过写入超时了。改成 3 超时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搞定 SD 卡写入超时的问题。
之前 SDMMC 外设时钟 200M,分频数 2,现在分频数改成 4 就没出现过写入超 ...

坑爹,用 FlashFXP 可以,但是用 FileZilla 还是会有失败。
并且 FileZilla 有一个坑的问题是如果传输的文件内容不完整,他也返回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爹,用 FlashFXP 可以,但是用 FileZilla 还是会有失败。
并且 FileZilla 有一个坑的问题是如果传输的 ...

Windows上基本都用FlashFXP

FileZilla 难用的一逼,我现在已经不用了。

网友B(2024-06-25):
我NetXDuo ftp客户端发送用户名的时候收不到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NetXDuo ftp客户端发送用户名的时候收不到包

后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