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移植MySQL客户端

楼主(2021-08-14):
问题如题,最近由于项目需要使用STM32无线通信模块与远程MySQL服务器通信,但找了几天没有一点头绪,只有Linux环境的,有没有伙伴研究过移植MySQL客户端程序到stm32呀

网友A:
单片机端移植SQLit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端移植SQLite试试

移植SQLite应该没办法与MySQL服务器通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植SQLite应该没办法与MySQL服务器通信吧

搜索关键词:sqlite mysql sync

具体我没有用过,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关键词:sqlite mysql sync

具体我没有用过,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好的,谢谢硬汉大哥

网友B:
你的用法属于IOT类的用法,可以把远程的通讯模块搞个MQTT,把数据传递给服务器,然后服务器处理后写入数据库,需要读取数据也是一样,通过服务器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用法属于IOT类的用法,可以把远程的通讯模块搞个MQTT,把数据传递给服务器,然后服务器处理后写入数据 ...

嗯嗯,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由我去操作数据库,而应该由服务器处理,但实际需求只能我去访问数据库服务器

网友C:
直接用arm吧,别用单片机,很麻烦,折腾不起,直接arm上linux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ChuckBell/MySQL_Connector_Arduino/wiki.可以看看这里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arm吧,别用单片机,很麻烦,折腾不起,直接arm上linux解决

项目需要,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关键词:sqlite mysql sync

具体我没有用过,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硬汉哥,你用过MBEDTLS进行网络连接握手吗,我现在如果MYSQL没有SSL的话能够正常访问,因此在stm32上移植了MBEDTLS,但连接时在服务器ChangeCipherSpec 阶段失败了,应该是我的证书这些发给服务器后没有认证成功,mbedtls_config应该打开关闭哪些宏定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用过MBEDTLS进行网络连接握手吗,我现在如果MYSQL没有SSL的话能够正常访问,因此在stm32上移植 ...

他们官方给的这个案例是正常的。

MDK物联网软件包MQTT操作说明,貌似挺简单,一键生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6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官方给的这个案例是正常的。

MDK物联网软件包MQTT操作说明,貌似挺简单,一键生成

好的,我试试

网友:
linux 半天完成的事情,你用H7 估计得半个月, 还一堆问题等着你去解决

楼主(2021-10-09):
已解决,事实证明,stm32可以实现使用SSL协议远程访问MYSQL服务器并传输数据。
过程比较复杂,就不贴出来了,不过还是不建议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