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8的eeprom连续保存四五十个字节,导致数码会管闪烁?

楼主(2021-08-14):
stm8s连续保存参数,有五六十个字节,会导致中断扫描的数码管闪烁几下,写的这么慢吗?有什么改进的办法?

网友A:
可以考虑没写一个字节,等待会再写下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没写一个字节,等待会再写下个

分时写入吧,stm8s有的芯片有RWW,我这个没有,应该是这个造成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时写入吧,stm8s有的芯片有RWW,我这个没有,应该是这个造成的吧。

每次写一个,时间还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写一个,时间还快点。

每次写一个?现在就是写一个字节,会连着写四五十个字节;没明白版主说的写一个的意思。。。开始以为分时写入,比如每隔10ms写入一个;但仔细想这也很不好办,可能随时都要写入eeprom,还要设计队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写一个?现在就是写一个字节,会连着写四五十个字节;没明白版主说的写一个的意思。。。开始以为分时 ...

就是延迟写入,方便配合你的数码管扫描。

随时写入完全不用担心。所有字节操作完毕了再操作下次。EEPROM主要是用于参数存取,基本不当RAM那样频繁读写使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延迟写入,方便配合你的数码管扫描。

随时写入完全不用担心。所有字节操作完毕了再操作下次。EEPR ...

嗯 谢谢版主回复;我测试了写一个字节,就会有眼睛看到的微闪。用的8s903k3;但是看别人的产品参数也保存在eeprom里,就没有闪烁;我看手册说是一个字节写入6ms左右。

网友B:
上操作系统,写一个,sleep,操作系统就干刷新数码管,然后回来,写第2个字节。
裸机,就用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操作系统,写一个,sleep,操作系统就干刷新数码管,然后回来,写第2个字节。
裸机,就用状态机

哈哈  谢谢回复;这不是受很多限制才没用嘛;他这个是上操作系统也不行,是在写eeprom时,程序停止执行的;我数码管是放中断里扫描的,他就会闪。

楼主:
看了手册,想了想可以用块编程放在RAM中执行;但是这个函数一直执行写不进去。希望指点指点;没用库函数,但是从库函数修改而来的。调用里不执行,函数里设置断点进不去,但是使用库的话,就很顺利;空间大小原因 ,没使用库;
__ramfunc void FLASH_ProgramBlock(uint16_t BlockNum,uint8_t *Buffer)
{
    uint16_t Count = 0;

    FLASH_DUKR = 0xAE;           /* 解锁eerpom */
    FLASH_DUKR = 0x56;

    while((FLASH_IAPSR & MASK_FLASH_IAPSR_DUL) != MASK_FLASH_IAPSR_DUL);        /* 等待解锁完成 */

    /* Fast programming mode */
    FLASH_CR2 |= MASK_FLASH_CR2_FPRG;
    FLASH_NCR2 &= (uint8_t)(~MASK_FLASH_NCR2_NFPRG);

    /* Copy data bytes from RAM to FLASH memory */
    for (Count = 0; Count < 64; Count++)
    {
      *((__near uint8_t*) (uint16_t)0x4000 + Count) = ((uint8_t)(Buffer[Count]));

    }

    while((FLASH_IAPSR & MASK_FLASH_IAPSR_EOP) != MASK_FLASH_IAPSR_EOP);
    FLASH_IAPSR &= 0xF7;       /* 加锁 */
}

楼主:
结贴;已找到合适的方法;用block操作。

网友C:
The read-while-write (RWW) feature is not available on the 4-8 Kbyte STM8S because data EEPROM and Flash program
memory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memory array.

楼主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哪个型号

903k3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哪个型号

对,就是这个原因,在存eep的时候,是禁止中断什么的,手册也有说。写eep的时间太长了,肯定会影响数码管中断扫描的

网友D:
换个解决思路,写eeprom的时候,先把数码管的扫描暂停,显示固定的符号。写完了,再回复扫描。 产品说明书在注释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解决思路,写eeprom的时候,先把数码管的扫描暂停,显示固定的符号。写完了,再回复扫描。 产品说明书 ...

谢谢回复;嗯,客户不同意啊,他也不懂这东西,就说 别人的就没这问题,不行,必须解决;但是硬件什么的都不能换,已经做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嗯,客户不同意啊,他也不懂这东西,就说 别人的就没这问题,不行,必须解决;但是硬件什么的 ...

代码放到RAM运行,之前用STM8时也是这样操作的,数码管就微微闪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解决思路,写eeprom的时候,先把数码管的扫描暂停,显示固定的符号。写完了,再回复扫描。 产品说明书 ...

有个问题啊,段码液晶,动态扫描模式,暂停的话, 显示会消失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贴;已找到合适的方法;用block操作。

老哥,可以具体分享一下你的做法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放到RAM运行,之前用STM8时也是这样操作的,数码管就微微闪烁一下

谢谢回复,嗯!现在用的block操作,同时还放入RAM中,但也会有察觉到的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可以具体分享一下你的做法吗?非常感谢

可以啊,得看你哪点有疑问,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