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H750 同时使用 SDRAM 和 NAND Flash

楼主(2021-08-16):
H750 同时使用 SDRAM 和 NAND Flash 时会有冲突。

我看了下,单独使用 SDRAM 和 NAND 都可以。
把 NAND 配置成  WAIT_DISABLE,则 SDRAM 可以,使用 HAL 库操作 NAND 失败。
NAND 配置成 WAIT_ENABLE,则 SDRAM 和 NAND 都失败。

SDRAM 失败的现象是程序挂掉,且 LTDC 刷出来的屏幕是花的。

个人理解是不是 NAND 开启了 WAIT 之后,FMC 总线就会等待 WAIT 信号,所以就会影响SDRAM 对 FMC 总线的操作?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看了正点原子的例程,他们是不开启 WAIT,也不使用 HAL 库,而是自己实现了 发命令,读NAND 状态,确认操作完成后再执行下一步。 完全软件实现,FMC 只是进行地址映射。
没有找到硬汉的 NAND 例程。

不知道有没有能使用 HAL 库的方法呢?

网友A:
可以肯定你那边不是软件有问题就是硬件有问题,下面是我的,同时使用正常。

基于我们H7板子的RL-FlashFS操作外挂U盘 + SD卡 + NAND三合一案例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401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你那边不是软件有问题就是硬件有问题,下面是我的,同时使用正常。

基于我们H7板子的RL-FlashFS ...

你的历程里也是设置的 WAIT_DISABLE。 然后 WAIT 引脚采用的是软件查询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历程里也是设置的 WAIT_DISABLE。 然后 WAIT 引脚采用的是软件查询方式。

这个要配合下硬件,也没问题,此贴,之前帮一个坛友测试过一次。

关于NAND的NWAIT信号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424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配合下硬件,也没问题,此贴,之前帮一个坛友测试过一次。

关于NAND的NWAIT信号的问题。。

没太明白你帮这个坛友测试的例子。

这个例子里也是将 PD6 设置成了 IO 输入,然后查询等待。
并不是用的 FMC 自带的 NWAIT 使能来读写 NAND。

如果要开启硬件 NWAIT,是硬件上要做什么配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你帮这个坛友测试的例子。

这个例子里也是将 PD6 设置成了 IO 输入,然后查询等待。

对,这个例子原始是查询,那个坛友和你一样,也是咨询配置外硬件NWAIT是否可以,我说可以。

直接看那个帖子的六楼配置即可,就是配置为硬件NWAIT了,测试也正常。

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剩下你自己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