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关于内存对齐的方法使用哪种比较好 ???

楼主(2021-08-16):
请教下,关于内存对齐的方法使用哪种比较好 ???

#define  HY_ALIGN_TYPE   unsigned long
U32 MemSize

--------------------------------------------------------------------------------------------------------------------------------------------------------------
1.

        MemSize = (U32)(((MemSize + (sizeof(HY_ALIGN_TYPE))) - ((HY_ALIGN_TYPE) 1)) / (sizeof(HY_ALIGN_TYPE))) * (sizeof(HY_ALIGN_TYPE));
--------------------------------------------------------------------------------------------------------------------------------------------------------------

2.

  while((U32 MemSize % (sizeof(HY_ALIGN_TYPE   )) != 0)
     MemSize ++;

--------------------------------------------------------------------------------------------------------------------------------------------------------------

请教下,上面的 方法 1 与 2 哪种比较好哇 ???

网友A:
优化问题看汇编即可 ,gcc下明显1 更好
void fun1(unsigned int MemSize)
{
    MemSize = (unsigned int)(((MemSize + (sizeof(HY_ALIGN_TYPE))) - ((HY_ALIGN_TYPE) 1)) / (sizeof(HY_ALIGN_TYPE))) * (sizeof(HY_ALIGN_TYPE));
    printf("%d", MemSize);
}

void fun2(unsigned int MemSize)
{

    while(( MemSize % (sizeof(HY_ALIGN_TYPE)) != 0))
        MemSize ++;
    printf("%d", MemSize);
}

O2优化结果
fun1:
        @ Function supports interworking.
        @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 frame_needed = 0, uses_anonymous_args = 0
        push        {r4, lr}
        add        r1, r0, #3
        bic        r1, r1, #3
        ldr        r0, .L4
        bl        printf
        pop        {r4, lr}
        bx        lr
.L5:
        .align        2
.L4:
        .word        .LC0
        .size        fun1, .-fun1
        .align        2
        .global        fun2
        .syntax unified
        .arm
        .fpu softvfp
        .type        fun2, %function
fun2:
        @ Function supports interworking.
        @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 frame_needed = 0, uses_anonymous_args = 0
        tst        r0, #3
        push        {r4, lr}
        mov        r1, r0
        beq        .L7
.L8:
        add        r1, r1, #1
        tst        r1, #3
        bne        .L8
.L7:
        ldr        r0, .L14
        bl        printf
        pop        {r4, lr}
        bx        lr
.L15:
        .align        2
.L14:
        .word        .LC0
        .size        fun2, .-fun2
        .section        .rodata.str1.4,"aMS",%progbits,1
        .align        2
.LC0:
        .ascii        "%d\000"
        .ident        "GCC: (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7-2017-q4-major) 7.2.1 20170904 (release) [ARM/embedded-7-branch revision 255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问题看汇编即可 ,gcc下明显1 更好

O2优化结果

  多谢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