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通过USB接口驱动4G模块

楼主(2021-08-16):
开发环境:IAR
MCU:STM32F4xx
4G模块:NEOWAY
操作系统:FreeRTOS
操作系统主要工作:开一个任务对模块进行读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和端点配置等工作;当模块重启之后会产生中断使( phost->device.is_connected = 1);这是所有USB状态机后续操作的基础;
USB状态机( USBH_Process)与中断函数配合可以获取到设备的上述描述符等配置;

问题:经常识别不到模块,然后USB的状态机就不再继续往下处理,(有时候能成功进行模块的识别,并且通过AT指令与4G模块通信) 问题打印信息如下:
[16:39:20.690]收←◆USB Device disconnected
[16:39:21.704]收←◆USB Device Attached

以下是我的怀疑:由于USB驱动处理需要大量的外部中断配合,所以是不是freertos和外部中断的配合或则实时性有影响导致我USB驱动处理不稳定?
下面是正常的打印信息(硬重启几次才会有可能成功,所以说不是很稳定):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16:39:18.902]收←◆USB Device Attached

[16:39:19.005]收←◆PID: 4d12h
VID: 1782h
Address (#1) assigned.
Manufacturer : NEOWAY
Product : NEOWAY-N58
Serial Number : N/A
Enumeration done.
This device has only 1 configuration.
Default configuration set.
No registered class for this device.

[16:39:20.690]收←◆USB Device disconnected

[16:39:21.704]收←◆USB Device Attached

[16:39:21.809]收←◆PID: 7401h
VID: 2949h
Address (#1) assigned.
Manufacturer : NEOWAY
Product : NEOWAY-N58
Serial Number : N/A
Enumeration done.
This device has only 1 configuration.
Default configuration set.
Switching to Interface (#2)
Class    : ffh
SubClass : 0h
Protocol : 0h
CDC class started.

[16:39:22.186]收←◆AT+GMR
+GMR: N58-R07-STD-BZ_V20-06
OK

[16:39:27.521]收←◆
+EUSIM:ERROR

网友A:
用的ST的那个USB HOST库?

如果是处理不及时问题,可以开启编译器时间优化,设置USB中断优先级为最高。NVIC优先级分组为4。

USB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ST的那个USB HOST库?

如果是处理不及时问题,可以开启编译器时间优化,设置USB中断优先级为最高。N ...

谢谢交流;
是用的ST的USB库;你说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
你使用的是 4g 模块是什么型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