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CubeProg] 串口IAP出现 Error Activating device: KO

楼主(2021-08-17):
我自己画的电路板,用STM32CubeProgrammer 2.8串口更新程序,出现启动模式错误,如下图所示

用串口监控查看,上位机发送0x7F之后,下位机没有回复。

同一个程序,用V7开发板就正常。
对比我自己的板子和开发板,我注意到的区别是:开发板PB2下拉,我的另做它用。我找了H7的手册,PB2已经不是BOOT1了,应该不影响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串口IAP,注意串口线问题,使用的是同一个串口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IAP,注意串口线问题,使用的是同一个串口线吗

同一个usb转串口线:绿联ft232,这个应该没问题

奇怪的是,之前的板子可以(串口线10余米),其余电路功能修改重新布板之后,串口线30cm长,收发没问题,就iap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usb转串口线:绿联ft232,这个应该没问题

奇怪的是,之前的板子可以(串口线10余米),其余电路 ...

线没问题的话,只能从你的板子找下原因了。

网友B: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和楼主的现象稍有差别。我使用硬石的开发板,硬石的开发板上没有boot0按键,使用安富莱的“STM32F407 的系统bootloader 之串口IAP 固件升级”程序,发现发送0x7F之后,407响应了0x79。之后发送多次0x02 0xfd,407没有响应,stm32cubeprog报楼主的错误。
为了查明原因,飞线引出boot0引脚到高电平,就OK了。

网友:
貌似不把boot0置高电平,程序方法进入isp下载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和楼主的现象稍有差别。我使用硬石的开发板,硬石的开发板上没有boot0按键,使用安富莱 ...

可能H7和F4的不一样吧,我的现象跟boot0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自己写iap了。

网友(2022-03-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boot0 和 boot1 都高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