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TIMER CR2寄存器CCDS这一位怎么理解

楼主(2021-08-17):
CCDS:捕获/比较 DMA 选择 (Capture/compare DMA selection)
0:发生 CCx 事件时发送 CCx DMA 请求
1:发生更新事件时发送 CCx DMA 请求

发现HAL库都没有使用这一位,在应用中什么时候配0,什么时候配1呢?

网友:
一个是达到设置的比较捕获值是触发,另一个是定时器更新事件触发。

比如批量DMA更新CCR寄存器,用第1个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