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文件系统适合周期性的flash数据写入吗?

楼主(2021-08-18):
硬汉哥,不知道归为那个分类,
我想问的是,目前系统方案需要把一些数据周期性地(每小时,每天,每月)保存到外部flash,比如w25q32,这种需求用文件系统是否合理(用了文件系统,单片机性能是否会降低),是否有磨损均衡功能的?如果用文件系统合理,那threadx是否满足呢?其他文件系统,我网上找了,littlefs,spiffs,fatfs等等,好像就fatfs不支持磨损均衡的。
硬汉哥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这种需求,我觉得不用文件系统更好,地址递增式存储。存满了,重新从头开始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求,我觉得不用文件系统更好,地址递增式存储。存满了,重新从头开始存储。

好的,谢谢硬汉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求,我觉得不用文件系统更好,地址递增式存储。存满了,重新从头开始存储。

就是需要专门开辟一个扇区用于循环写入当前的最新写入地址,上电后要在该扇区查找到最新的写入地址吧

网友:
可移植levelx到系统中,带os和不带都可用,使用levelx  磨损均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需要专门开辟一个扇区用于循环写入当前的最新写入地址,上电后要在该扇区查找到最新的写入地址吧

...

对,这个思路比较切合。

网友:
保存可以按地址增长循环存,可是,需要读某个日期的数据时就很麻烦。

网友:
赞同楼上,感觉还是带文件系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