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升级至V1.24,增加了一批基于AppWizard设计的案例,控件全部添加自定义绘制接口(2021-08-18)

楼主(2021-08-18):
更新记录:

新增的一批案例,全部基于AppWizard创建

网友A:
新增加的例程在哪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增加的例程在哪下载?

File菜单可以open example

网友:
>>File菜单可以open example
open example后没有可以选择的demo,要选择哪个文件可以显示demo呢?多谢

网友:
>>File菜单可以open example
open example后,在哪里选择demo呢,在哪个文件中啊?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ile菜单可以open example
File菜单可以open example

open example,选择了左侧lis中的某个demo,然后选择ok,下一步再任意选择一个文件夹,选中的demo不显示呢?是哪有问题呢,多谢

网友C(2021-09-26):
AppWizardV1.24也是可以配套单片机版本的6.16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pWizardV1.24也是可以配套单片机版本的6.16使用的?

不行,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 example,选择了左侧lis中的某个demo,然后选择ok,下一步再任意选择一个文件夹,选中的demo不显 ...

打开就可以测试的,不要有中文路径。

网友D:
ST什么时候跟上?不然项目没授权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