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任务的Joinable模式作用

楼主(2021-08-18):
任务设置为Joinable模式后,可以函数osThreadExit 和 osThreadJoin  配合一起用,仅此作用,别无他用。

任务里面调用函数osThreadExit 退出任务。并通过函数osThreadJoin最终返回。

__NO_RETURN void worker (void *argument) {
  ; // work a lot on data[]
  osDelay(1000U);
  osThreadExit();
}

__NO_RETURN void thread1 (void *argument) {
  osThreadAttr_t worker_attr;
  osThreadId_t worker_ids[4];
  uint8_t data[4][10];
  memset(&worker_attr, 0, sizeof(worker_attr));
  worker_attr.attr_bits = osThreadJoinable;

  worker_ids[0] = osThreadNew(worker, &data[0][0], &worker_attr);
  worker_ids[1] = osThreadNew(worker, &data[1][0], &worker_attr);
  worker_ids[2] = osThreadNew(worker, &data[2][0], &worker_attr);
  worker_ids[3] = osThreadNew(worker, &data[3][0], &worker_attr);

  osThreadJoin(worker_ids[0]);
  osThreadJoin(worker_ids[1]);
  osThreadJoin(worker_ids[2]);
  osThreadJoin(worker_ids[3]);

  osThreadExit();
}

网友A(2023-02-21):
osThreadExit 只能任务退出自己。如果是B任务 结束A任务,如何与osThreadJoin  配合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ThreadExit 只能任务退出自己。如果是B任务 结束A任务,如何与osThreadJoin  配合使用呢?

那没必要用这个模式了,其它方法实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