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求助】Imx6ULL 裸机点亮正点原子7寸LCD屏幕

楼主(2021-08-19):
想用 Imx6ULL 裸机点亮正点原子7寸LCD屏幕,RGB565 接口,目前屏幕只是闪一下,点不亮,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IMX6ULL和IMX RT基本是一样的,仅仅是换了个内核。

从实现的角度来看,点亮很简单吧,开启背光就可以了。

如果是说的是显示内容,先将显存刷好RGB565的颜色值,然后配置LCD控制器定时刷新显存数据到LCD即可,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具体你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ULL和IMX RT基本是一样的,仅仅是换了个内核。

从实现的角度来看,点亮很简单吧,开启背光就可以了 ...

联系过了,说linux 里有LCD 的驱动,他们没有裸机驱动

网友:
NXP官网上提供了裸机的SDK.SDK_2.2_MCIM6ULL\boards\evkmcimx6ull\driver_examples\elcdif\rgb

网友:
NXP 官网提供了裸机 SDK 下载。其中 LCD 驱动的例程有:SDK_2.2_MCIM6ULL\boards\evkmcimx6ull\demo_apps\freertos_camera,SDK_2.2_MCIM6ULL\boards\evkmcimx6ull\driver_examples\elcdif\rgb

网友(2021-09-30):
有裸机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