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耗时一晚上,再次锁定最新版RTX5内核的时间片调度bug位置,ARM的CMSIS团队在这种关键地方出bug有点说不过去

楼主(2021-08-19):
新版软件包CMSIS V5.8.0里面修正过一次时间片调度的bug。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 ... IS/RTOS2/RTX/Source

5.8.0里面主要是修正了用户开启了多个同优先级任务,并且使能了这里的时间片调度后,同优先级任务并没有按照时间片调度执行

而是按照同优先级合作式调度方式执行的。所以5.8.0里面主要就是修改的这个问题。

但经过昨晚的不断测试,新版的5.8.0里面依然有bug。

触发条件是两个低优先级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一样,而一个高优先级任务里面仅调用一个osDelay(1),注意延迟1个时钟节拍非常重要,只有延迟节拍是1的时候才会触发。

这种情况下就会触发这两个低优先级的任务不会按照时间片调度执行,而是按照合作式调度执行。

不断排查是这个地方代码出问题了。

尝试修改了这部分代码,干脆全部直接通过,可使用了,但是不完美,会导致没有同优先级任务也会进入这里。

网友A:
看来还是得继续使用 5.7.0 比较靠谱哇,我现在考虑是否换回 5.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得继续使用 5.7.0 比较靠谱哇,我现在考虑是否换回 5.7 ?

现在继续用的5.7.0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继续用的5.7.0

等升级到 >= 5.9.0 后再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