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 netconnrecv 的数据偶尔出现错误

楼主(2021-08-19):
请问 接收到的数据偶尔一帧出现错误。
通过抓包工具也有这帧错误数据。可是上位机打印的发送日志数据又是对的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我的模板,无此问题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0-05-0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74&fromuid=58

楼主:
抓包有错误是不是 发送就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我的模板,无此问题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 ...

先多谢硬汉哥 之路。我想请叫下,我发现应该是上位机发送的2k数据被分成了3次发送给mcu。在mcu里边使用netconn接收时才会出现包头不正确。请问是什么原因到了了数据被分包了。我在mcu里边
mss设置到了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