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threadx 使用 BASEPRI 中断 ??

楼主(2021-08-19):
请教下,threadx 使用 BASEPRI 中断 ??

threadx  >= v6.1.7

在 tx_port.h 里面看到 需要宏定义 TX_PORT_USE_BASEPRI

在 C/C++ 及 Asm 宏定义里面增加 TX_PORT_USE_BASEPRI 这个后,编译时出现

TX_PORT_BASEPRI 这个没有定义的错误提示,这个是什么鬼,是需要自己定义的 u32 类型的变量吗 ?

网友A:
他们官方的我还没有测试,这个是我的。

ThreadX内核的开关中断使用BasePri实现方法,支持AC5,AC6,MDK和GCC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733&fromuid=58

网友B:
是的,TX_PORT_USE_BASEPRI和TX_PORT_BASEPRI结合使用,前者为开关定义,后者为开关中断时中断优先级分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TX_PORT_USE_BASEPRI和TX_PORT_BASEPRI结合使用,前者为开关定义,后者为开关中断时中断优先级分界

TX_PORT_BASEPRI  这个要如何定义呀  ??

我吧这个 定义成  #define TX_PORT_BASEPRI  unsigned int  port_basepri

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官方的我还没有测试,这个是我的。

ThreadX内核的开关中断使用BasePri实现方法,支持AC5,AC6,MDK ...

按照这个例程里面的修改后,貌似我读写 usbx msc 的功能不能够正常使用了啊 ,优先级也各种调试了,最终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例程里面的修改后,貌似我读写 usbx msc 的功能不能够正常使用了啊 ,优先级也各种调试了,最终 ...

设置下中断的管控范围,仅让0优先级中断不受监管

网友C(2021-10-21):
使用的话,再tx_user.h 文件中添加
#define __NVIC_PRIO_BITS                        4
#define TX_PORT_USE_BASEPRI
#define TX_PORT_BASEPRI                         (14 << (8 - __NVIC_PRIO_BITS))  // BASEPRI 寄存器中的优先级掩码禁用 PendSV 和 SysTick 中断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话,再tx_user.h 文件中添加
#define __NVIC_PRIO_BITS                        4
#define TX_PORT ...

你好,貌似这样设置后,usbx msc 读写u盘还是不行

//-------------------------------
使用原始的 方法进行开关中断时,读写u盘时可以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貌似这样设置后,usbx msc 读写u盘还是不行

新版ThreadX已经集成了basepri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ThreadX已经集成了basepri支持。

现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v6.1.9 版本的,这个版本确实是 支持了 exFAT 的操作,但是 使用 basepri 寄存器作为开关中断时,读写 usbx host msc 功能 时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了,如果使用原始的 开关中断函数则 读写 u 盘 msc 功能完全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v6.1.9 版本的,这个版本确实是 支持了 exFAT 的操作,但是 使用 basepri 寄存 ...

你的basepri管理的优先级和usb,sd的优先级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asepri管理的优先级和usb,sd的优先级分别是多少

sd 没有用到,我是直接使用 usb host msc 直接读写u盘的

#define TX_PORT_USE_BASEPRI
#define ___NVIC_PRIO_BITS                        4
#define TX_PORT_BASEPRI                         (14 << (8 - ___NVIC_PRIO_BITS))  // BASEPRI 寄存器中的优先级掩码禁用 PendSV 和 SysTick 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 没有用到,我是直接使用 usb host msc 直接读写u盘的

你这个TX_PORT_BASEPRI  设置太小了,仅关闭14和15。

设置为
#define TX_PORT_BASEPRI        (1 << (8 - ___NVIC_PRIO_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TX_PORT_BASEPRI  设置太小了,仅关闭14和15。

设置为

你好,请问下关于 basepri 这个寄存器的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 貌似在 h743  的参考手册里面木有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下关于 basepri 这个寄存器的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 貌似在 h743  的参考手册里面木有找 ...

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