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GUI Guider v1.2.0 UI设计器

楼主(2021-08-19):
之前坛友发过LVGL的UI设计器:NXP GUI Guider v1.1.0 。使用中发现确实这个版本有一些问题。
所以从官网又下载了 最新的版本:GUI Guider v1.2.0 。主要的bug解决了,用起来舒服多了。建议不要在使用V1.1.0版本。
由于官网很难下载,而且要注册填写好多信息。为了方便大家使用,分享到网盘供大家下载。
V1.1.0版本不支持控件父子关系,都是同级关系。新版本支持控件的“父子”关系。不用手动修改代码了。

除了NXP出的这个UI设计器,还有一个LVGL官方的Edge Line设计器。但是专业版是收费的。教育版的可以免费下载,但是功能太鸡肋,控件只有几种,根本用不了。

个人觉得还是NXP的GUI Guider v1.2.0目前最好用的LVGL UI设计器。

GUI Guider v1.2.0 软件百度云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F7LOWaa45Hgmy9yEENjWQ
提取码:lvgl

网友:
非常感谢您!1.0的我用过,看看1.2改了那些东西!

网友A:
进来已经再评估lvgl准备用于项目,GUI Guider和Edge Line都试了一下,拿来做个页面演示还行,但是真正的项目基本没法用,生成的代码架构太乱了,功能代码也很烂,在项目上基本算术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已经再评估lvgl准备用于项目,GUI Guider和Edge Line都试了一下,拿来做个页面演示还行,但是真正的项 ...

要是和TouchGFX的设计器比,那确实不能一步到位,TouchGFX的设计器生成代码基本只是添加用户逻辑,不用修改生成代码。GUI Guider生成代码还需要手动修改的。但是界面布局,控件代码的生成,字体和图片资源管理等等。可以省去很多时间,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想了解一下,请教大家,这个LVGL对应的软件版本是7还是lvgl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一下,请教大家,这个LVGL对应的软件版本是7还是lvgl8呢?

V8还在升级中,V8的每次发布都有好多Bugfixs。建议用V7.11.0。
-------------------------------------------------------------------------------------
Changelogv8.1.0 (In progress)
  • lv_obj_swap(obj1, obj2) added. (#2461)

  • feat(anim) add interface for handling lv_anim user data. (#2415)

  • feat(obj) add lv_is_initialized (#2402)

  • feat(obj) Backport keypad and encoder scrolling from v7 lv_page to v8 lv_obj (#2390)

  • feat(snapshot) add API to take snapshot for object (#2353)

  • feat(anim) add anim timeline (#2309)

  • feat(span) Add missing spangroup functions

  • feat(img) add img_size property (#2284) fe461caf

  • feat(calendar) improve MicroPython example (#2366) Amir Gonnen 5f6e07e5

  • feat(obj) add lv_obj_del_delayed() c6a2e15e

  • feat(event, widgets) improve the paramter of LV_EVENT_DRAW_PART_BEGIN/END Gabor Kiss-Vamosi 88c48594

  • feat(led) send LV_EVENT_DRAW_PART_BEGIN/END Gabor Kiss-Vamosi fcd4aa39

  • feat(obj) send LV_EVENT_DRAW_PART_BEGIN/END for MAIN and SCROLLBAR parts Gabor Kiss-Vamosi b203167c

  • feat(spinbox ) add function to set cursor to specific position (#2314) dyktronix 7066c8fb

  • feat(timer) check if lv_tick_inc is called aa6641a6

  • feat(docs) add view on GitHub link a716ac6e

  • feat(event) pass the scroll aniamtion to LV_EVENT_SCROLL_BEGIN ca54ecfe

  • perf(draw) reimplement rectangle drawing algorithms

  • perf(draw) reimplement circle drawing algorithms (#2374) (Also change masking)

v8.0.2 (16.07.2021)
  • fix(theme) improve button focus of keyboard

  • fix(tabview) send LV_EVENT_VALUE_CHANGED only once

  • fix(imgbtn) use the correct src in LV_EVENT_GET_SELF_SIZE

  • fix(color) remove extraneous cast for 8-bit color

  • fix(obj style) fix children reposition if the parent's padding changes.

  • fix(color) remove extraneous _LV_COLOR_MAKE_TYPE_HELPER (#2372)

  • fix(spinner) should not be clickable (#2373)

  • fix(obj) improve how the focusing indev is determined

  • fix(template) update indev template for v8

  • fix(printf) skip defining attribute if pycparser is used

  • refactor(printf) add printf-like function attribute to _lv_txt_set_text_vfmt and lv_label_set_text_fmt (#2332)

  • fix(template) include lvgl.h in lv_port_*_template.c files

  • fix(obj) detecting which indev sent LV_EVENT_FOCUS

  • fix (span) fill LV_EVENT_GET_SELF_SIZE (#2360)

  • fix(arc) disable LV_OBJ_FLAG_SCROLL_CHAIN by default

  • fix (draw) fix arc bg image drawing with full arcs

  • fix(disp) fix memory leak in lv_disp_remove (#2355)

  • fix warnigs introduced by 3fb8baf5

  • fix(widgets) use lv_obj_class for all the widgets

  • fix(obj) move clean ups from lv_obj_del to lv_obj_destructor

  • fix(roller) fix partial redraw of the selected area

  • fix(roller) adjust the size of the selected area correctly

  • fix(obj) delete useless type conversion (#2343)

  • fix(lv_obj_scroll.h) typos (#2345)

  • fix(scroll) fire LV_EVENT_SCROLL_BEGIN in the same spot for both axes

  • fix(btnmatrix) fix button invalidation on focus change

  • fix(textarea) style update in oneline mode + improve sroll to cursor

  • fix(tlsf) do not use <assert.h>

  • fix(imgbtn) consider width==LV_SIZE_CONTENT if only mid. img is set

  • fix(refr) reduce the nesting level in lv_refr_area

  • fix(txt) enhance the function of break_chars (#2327)

  • fix(pxp): update RTOS macro for SDK 2.10

  • fix(vglite): update for v8

  • fix(pxp): update for v8

  • fix(flex) fix layout update and invalidation issues

  • fix(flex) fix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 fix(obj, switch) do not send LV_EVENT_VALUE_CHANGED twice

  • fix(color) overflow with 16 bit color depth

  • fix(coords) fix using large coordinates

  • fix(chart) fix crash if no series are added

  • fix(chart) invalidation with LV_CHART_UPDATE_MODE_SHIFT

  • fix(align) fix lv_obj_align_to G

  • fix(table) invalidate the table on cell value change

  • fix(label) remove dupliacted lv_obj_refresh_self_size

  • fix(draw) underflow in subpixel font drawing

  • fix (scroll) do not send unnecessary scroll end events

v8.0.1 (14.06.2021)
  • docs(filesystem) update to v8 7971ade4

  • fix(msgbox) create modals on top layer instead of act screen 5cf6303e

  • fix(colowheel) disable LV_OBJ_FLAG_SCROLL_CHAIN by default 48d1c292

  • docs(grid) typo fix (#2310) 69d109d2

  • fix(arduino) fix the prototype of my_touchpad_read in the LVGL_Arduino.ino 1a62f7a6

  • fix(meter) fix needle image invalidation 54d8e817

  • fix(mem) add lv_ prefix to tlsf functions and types 0d52b59c

  • fix(calendar) fix the position calculation today ad05e196

  • fix(typo) rename LV_OBJ_FLAG_SNAPABLE to LV_OBJ_FLAG_SNAPPABLE e697807c

  • docs(color) language fixes (#2302) 07ecc9f1

  • fix(tick) minor optmization on lv_tick_inc call test b4305df5

  • Spelling and other language fixes to documentation (#2293) d0aaacaf

  • fix(theme) show disabled state on buttons of btnmatrix, msgbox and kayboard 0be582b3

  • fix(scroll) keep the scroll position on object deleted 52edbb46

  • fix(msgbox) handle NULL btn map paramter 769c4a30

  • fix(group) allow refocusing obejcts 1520208b

  • docs(overview) spelling fixes d2efb8c6

  • Merge branch 'master' of https://github.com/lvgl/lvgl 45960838

  • feat(timer) check if lv_tick_inc is called aa6641a6

  • feat(docs) add view on GitHub link a716ac6e

  • fix(theme) fix the switch style in the default theme 0c0dc8ea

  • docs fix typo 8ab80645

  • Merge branch 'master' of https://github.com/lvgl/lvgl e796448f

  • feat(event) pass the scroll aniamtion to LV_EVENT_SCROLL_BEGIN ca54ecfe

  • fix(tabview) fix with left and right tabs 17c57449

  • chore(docs) force docs rebuild 4a0f4139

  • chore(docs) always deploy master to docs/master as well 6d05692d

  • fix(template) udpate lv_objx_template to v8 38bb8afc

  • docs(extra) add extra/README.md 8cd504d5

  • Update CHANGELOG.md 48fd73d2

  • Update quick-overview.md (#2295) 5616471c

  • fix(pxp) change LV_COLOR_TRANSP to LV_COLOR_CHROMA_KEY to v8 compatibility 81f3068d

  • adding micropython examples (#2286) c60ed68e

  • docs(color) minor fix ac8f4534

  • fix(example) revert test code 77e2c1ff

  • fix(draw) with additive blending with 32 bit color depth 786db2af

  • docs(color) update colors' docs 9056b5ee

  • Merge branch 'master' of https://github.com/lvgl/lvgl a711a1dd

  • perf(refresh) optimize where to wait for lv_disp_flush_ready with 2 buffers d0172f14

  • docs(lv_obj_style) update add_style and remove_style function headers (#2287) 60f7bcbf

  • fix memory leak of spangroup (#2285) 33e0926a

  • fix make lv_img_cache.h public becasue cache invalidation is public 38ebcd81

  • Merge branch 'master' of https://github.com/lvgl/lvgl 2b292495

  • fix(btnmamatrix) fix focus event handling 3b58ef14

  • Merge pull request #2280 from lvgl/dependabot/pip/docs/urllib3-1.26.5 a2f45b26

  • fix(label) calculating the clip area 57e211cc

  • chore(deps): bump urllib3 from 1.26.4 to 1.26.5 in /docs b2f77dfc

  • fix(docs) add docs about the default group 29bfe604

v8.0.0 (01.06.2021)

v8.0 brings many new features like simplified and more powerful scrolling, new layouts inspired by CSS Flexbox and Grid, simplified and improved widgets, more powerful events, hookable drawing, and more.

v8 is a major change and therefore it's not backward compatible with v7.

Directory structure
  • The lv_ prefix is removed from the folder names

  • The docs is moved to the lvgl repository

  • The examples are moved to the lvgl repository

  • Create an src/extra folder for complex widgets:

    • It makes the core LVGL leaner

    • In extra we can have a lot and specific widgets

    • Good place for contributions

Widget changes
  • lv_cont removed, layout features are moved to lv_obj

  • lv_page removed, scroll features are moved to lv_obj

  • lv_objmask the same can be achieved by events

  • lv_meter added as the unioin of lv_linemeter and lv_gauge

  • lv_span new widget mimicing HTML

  • lv_animing new widget for simple slideshow animations

  • + many minor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New scrolling
  • Support "elastic" scrolling when scrolled in

  • Support scroll chaining among any objects types (not only lv_pagess)

  • Remove lv_drag. Similar effect can be achieved by setting the position in LV_EVENT_PRESSING

  • Add snapping

  • Add snap stop to scroll max 1 snap point

New layoutsStyles
  • Optimize and simplify styles

  • State is saved in the object instead of the style property

  • Object size and position can be set in styles too

Events
  • Allow adding multiple events to an object

  • A user_data can be attached to the added events

Driver changes
  • lv_disp_drv_t, lv_indev_drv_t, lv_fs_drv_t needs to be static

  • ...disp_buf... is renamed to draw_buf. See an initialization example here.

  • No partial update if two screen sized buffers are set

  •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makes always the whole display redraw.

  • hor_res and ver_res need to be set in disp_drv

  • indev_read_cb returns void. To indicate that there is more that to read set data->continue_reading = 1 in the read_cb

Other changes
  • Remove the copy parameter from create functions

  • Simplified File system interface API

  • Use a more generic inheritance

  • The built-in themes are reworked

  • lv_obj_align now saved the alignment and realigns the object automatically but can't be used to align to other than the parent

  • lv_obj_align_to can align to an object but doesn't save the alignment

  • lv_pct(x) can be used to set the size and position in percentage

  • There are many other changes in widgets that are not detailed here.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widgets.

New release policyMigrating from v7 to v8
  • First and foremost, create a new lv_conf.h based on lv_conf_template.h.

  • To try the new version it's recommended to use a simulator project and see the examples.

  • When migrating your project to v8

    • Update the drivers are described above

    • Update the styles

    • Update the events

    • Use the new layouts instead of lv_cont features

    • Use lv_obj instead of lv_page

    • See the changes in Colors

    • The other parts are mainly minor renames and refactoring. See the functions' documentation for descriptions.

v7.11.0 (16.03.2021)New features
  • Add better screen orientation management with software rotation support

  • Decide text animation's direction based on base_dir (when using LV_USE_BIDI)

Bugfixes
  • fix(gauge) fix needle invalidation

  • fix(bar) correct symmetric handling for vertical sliders

v7.10.1 (16.02.2021)Bugfixes
  • fix(draw) overlap outline with background to prevent aliasing artifacts

  • fix(indev) clear the indev's act_obj in lv_indev_reset

  • fix(text) fix out of bounds read in _lv_txt_get_width

  • fix(list) scroll list when button is focused using LV_KEY_NEXT/PREV

  • fix(text) improve Arabic contextual analysis by adding hyphen processing and proper handling of lam-alef sequence

  • fix(delete) delete animation after the children are deleted

  • fix(gauge) consider paddings for needle images

v7.10.0 (02.02.2021)New features
  • feat(indev) allow input events to be passed to disabled objects

  • feat(spinbox) add inline get_step function for MicroPython support

Bugfixes
  • fix(btnmatrix) fix lv_btnmatrix_get_active_btn_text() when used in a group

v7.9.1 (19.01.2021)Bugfixes
  • fix(cpicker) fix division by zero

  • fix(dropdown) fix selecting options after the last one

  • fix(msgbox) use the animation time provided

  • fix(gpu_nxp_pxp) fix incorrect define name

  • fix(indev) don't leave edit mode if there is only one object in the group

  • fix(draw_rect) fix draw pattern stack-use-after-scope error

v7.9.0 (05.01.2021)New features
  • feat(chart) add lv_chart_remove_series and lv_chart_hide_series

  • feat(img_cahce) allow disabling image caching

  • calendar: make get_day_of_week() public

  • Added support for Zephyr integration

Bugfixes
  • fix(draw_rect) free buffer used for arabic processing

  • fix(win) arabic process the title of the window

  • fix(dropdown) arabic process the option in lv_dropdown_add_option

  • fix(textarea) buffer overflow in password mode with UTF-8 characters

  • fix(textarea) cursor position after hiding character in password mode

  • fix(linemeter) draw critical lines with correct color

  • fix(lv_conf_internal) be sure Kconfig defines are always uppercase

  • fix(kconfig) handle disable sprintf float correctly.

  • fix(layout) stop layout after recursion threshold is reached

  • fix(gauge) fix redraw with image need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一下,请教大家,这个LVGL对应的软件版本是7还是lvgl8呢?

这个对应的是7.10版本的,已经放弃设计器了,感觉在项目上是没法用的,用来做做简单模板演示还行,做项目还要添加自己的逻辑代码,这个生成的代码那是相当了不友好啊

网友:
感谢分享   打算入坑   先收藏了

网友(2022-01-24):
GUI Guider v1.3.0 installer for Windows 10 NEW
EXE Rev 1.3.02022-01-20 16:29:00

网友C(2022-09-17):
GUI Guider v1.4.0已经发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UI Guider v1.4.0已经发布了!

有大佬下载一下共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GUI Guider v1.4.0已经发布了!

已经成功注册下载了
NXP的网站注册真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