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HC32F4A0可以用哪个版本的emwiin库

楼主(2021-08-19):
各位大佬好,我们这边准备用HC32F4A0搞个小屏幕的产品,用8080接口
结果搞到后面,发现这个M4的内核,用不了MDK自带的emwin库

有用过这个芯片,并且移植了emwin库的吗?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MDK里面带的,只要MDK能正常编译这个器件的工程,任何器件都可以使用这个emWin库。

你当前要做仅是提供读点和打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MDK里面带的,只要MDK能正常编译这个器件的工程,任何器件都可以使用这个emWin库。

你当 ...

就是MDK自带的,编译不通过,L6366E 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MDK自带的,编译不通过,L6366E 错误

提示什么

楼主:
就是错误 L6366E

网友A:
你用的这个M4内核是不是没有带硬件FPU,如果没有带,使用M3的emWin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个M4内核是不是没有带硬件FPU,如果没有带,使用M3的emWin库即可

好的,我上班后试试M3的内核,先谢谢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个M4内核是不是没有带硬件FPU,如果没有带,使用M3的emWin库即可

谢谢版主,测试可以编译通过,运行初步正常,可以显示图形、色块这些,
应该是ok了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测试可以编译通过,运行初步正常,可以显示图形、色块这些,
应该是ok了
再次感谢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B(2023-02-09):
你好,产品用上HC32F4A0了吗?内置的Flash是否是性能瓶颈?能实现零周期读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产品用上HC32F4A0了吗?内置的Flash是否是性能瓶颈?能实现零周期读取吗?

你好,我们产品用了,不过分辨率是320x480,跑的emwin
改了一些控件,刷屏稍微好了些,不然刷屏有点不爽
内置flash还好吧,内置的flash对我们的手持emwin的GUI没太大影响

你们不知道是不是要求高一些,可以弄个开发板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产品用了,不过分辨率是320x480,跑的emwin
改了一些控件,刷屏稍微好了些,不然刷屏有点不爽 ...

我看了一下资料,他们在内置Flash加速方面做工作了,可以实现单周期访问

有的MCU做不到,只能通过搬运到SARM中运行来加速,选型时候注意这个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资料,他们在内置Flash加速方面做工作了,可以实现单周期访问

有的MCU做不到,只能通过搬运 ...

嗯,我负责软件这块,芯片选型是老板那边的事~~~
我只是弄移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负责软件这块,芯片选型是老板那边的事~~~
我只是弄移植~~

抗扰能力和供货情况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扰能力和供货情况咋样?

芯片选型、采购是老板那边的事。。。
这些我提供不了有效信息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HC32F4A0这款芯片你移植的GUI有没有用到他里面的EXMC功能?

楼主(2023-06-07):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HC32F4A0这款芯片你移植的GUI有没有用到他里面的EXMC功能?

没有外扩内存,小屏幕,小尺寸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