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波形控件 显示效果不太正常

楼主(2021-08-20):
波形控件line chart使用模拟器呈现的效果:

guix studio 配置:

代码:
UINT WaterTemperatureWindowEventProcess(GX_WINDOW* window, GX_EVENT* myevent)
{
    UINT status = 0;
    UINT8 i, testdata[20];

    switch (myevent->gx_event_type)
    {
        case GX_EVENT_SHOW: /* 控件显示事件 */
            gx_system_timer_start((GX_WIDGET*)window, 0, 1, 5);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ndow, myevent);
            break;
        case GX_EVENT_TIMER:  /* 定时器时间溢出事件*/
            if (myevent->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timer_id == 0)
            {
                for (i = 0; i < 20; i++)
                {
                    testdata = rand() % 100;
                }
                gx_line_chart_update(&(water_temperature.water_temperature_line_chart),testdata,20);
            }
            break;
        default:
            status =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ndow, myevent);
            break;
    }
    return status;
}

楼主:
这是用模拟器出来的效果

网友:
这个我做教程了,V7-2035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8章,emWin更新至第28章(2021-07-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842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