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6.x移植矢量字体库注意事项

楼主(2021-08-21):
移植的时候,下面两个地方会编译报错。

解决办法是将函数形参的void删掉即可。

楼主:
SEGGER官网的矢量库连接404了。

使用的这个里面的

emWin矢量字体库,版本V5.18,V5.26和V5.2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207&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GGER官网的矢量库连接404了。

使用的这个里面的

可以下载的,我刚刚下载到了。包含v6.20版本的。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win/emWin_FreeType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win/emWin_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的,我刚刚下载到了。包含v6.20版本的。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win/emWin_FreeTy ...

谢谢,我这里也可以了。

网友B:
移植矢量字体库时,建议修改ftsystem.c文件里的动态内存申请、释放的几个函数,默认是用的C库malloc、free、realloc,如果是用的FreeRTOS,改成pvPortMalloc、vPort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植矢量字体库时,建议修改ftsystem.c文件里的动态内存申请、释放的几个函数,默认是用的C库malloc、free ...

其实改不改意义不大。

编译器带的C库还是很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改不改意义不大。

编译器带的C库还是很强的。

用C库的动态内存函数,就要设置堆的大小,而TTF使用的动态内存大小和显示的汉字数量有关系,这个堆的大小设置不好把控,而和OS的动态内存放在一起,就很方便,不用单独设置堆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改不改意义不大。

编译器带的C库还是很强的。

C库是用的堆里面设置的内存区域,还需要单独设置堆的大小,而TTF申请的内存大小和使用的汉字数量有关系,这个堆的设置大小就不好把控,而和OS的动态内存放在一起,就很方便,已在实际项目种同时使用过多种TTF字体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库的动态内存函数,就要设置堆的大小,而TTF使用的动态内存大小和显示的汉字数量有关系,这个堆的大小 ...

一样的,你使用OS的动态内存管理同样需要根据需求大小获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你使用OS的动态内存管理同样需要根据需求大小获取。

搞两套动态内存管理,何不合成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两套动态内存管理,何不合成一套?

简单的以FreeRTOS为例,如果你要使用pvPortMalloc、vPortFree,这个默认管理的是FreeRTOSConfig.h
配置的heap大小,如果你要再让他们管理个SDRAM,你就要改造代码。内部SRAM是不行,空间太小了,一般矢量字体配置1MB的动态内存比较靠谱。

网友C:
TTF文件占用内存空间大小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仅仅是使用FT_Init_FreeType/FT_New_Face这两个API,什么也不做就占用1.2M内存,有些占用700多K。我测试过占用内存最大的好像是宋体(simsun.t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F文件占用内存空间大小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仅仅是使用FT_Init_FreeType/FT_New_Face这两个API,什么也不做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以FreeRTOS为例,如果你要使用pvPortMalloc、vPortFree,这个默认管理的是FreeRTOSConfig.h
配置 ...

使用FreeRTOS的heap5方式管理动态内存,多块内存区域自动分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的以FreeRTOS为例,如果你要使用pvPortMalloc、vPortFree,这个默认管理的是FreeRTOSConfig.h
配置 ...

使用heap5方式,不需要改造代码

网友B:
建议在教程中加入FontPruner字体精简软件的用法,可以把TTF字体文件里保留常用的汉字,原始的字体文件包含各种用不上的繁体汉字、国外语言、符号,动辄上10MB,精简后,保留简体汉字、常用符号仅仅只有1~2MB,大大减小内存的开销,更适合实际产品使用,只不过这个软件需要在linux环境中使用,上传一下使用方法和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教程中加入FontPruner字体精简软件的用法,可以把TTF字体文件里保留常用的汉字,原始的字体文件包含 ...

这种的固定字符显示还行,动态的不可以,特别是输入法之类的,少字符,这就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heap5方式,不需要改造代码

这个不好,不能指定区域,反倒是他最大的劣势。因为我们的任务栈等空间一定要使用内部SRAM来加快切换速度。如果分配到外部RAM做任务栈就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的固定字符显示还行,动态的不可以,特别是输入法之类的,少字符,这就略麻烦。

貌似像MCU做的嵌入式显示产品很少用到输入法吧,都是些固定的几个界面,用到的字符数很少,一般也只是输入数字很多,要是有用到输入法,都是些复杂的产品了,直接上QT或者Android,现在大家都习惯了智能拼音、手写、语音,要是用MCU来做这种输入法,把开发人员累死不说,也做不智能,用户使用的体验也是极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像MCU做的嵌入式显示产品很少用到输入法吧,都是些固定的几个界面,用到的字符数很少,一般也只是输 ...

1、太多场景了,我只是简单举了一个例子。

又比如文本内容查看,文件名浏览,凡是有不确定因素的都是这种方式的劣势,这种方式仅适用于简单展示。

2、再说下这个拼音输入法,比如这个展示,客户的产品需求永远是各种各样的。

单片机做个这种界面绰绰有余,应用场景也非常多。

有个浓浓的TheadX GUIX风格的热循环器产品,附视频展示,供大家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7609&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太多场景了,我只是简单举了一个例子。

又比如文本内容查看,文件名浏览,凡是有不确定因素的都是 ...

楼主,写教程写的全面些不是更好吗,你看不上精简这个功能不代表别人看不上,给大家都学习一下不是更好吗,也许其他开发人员就有需求,还有allyzc网友做的字体生成器,对于少量字体也很实用,支持GBK、UTF8、抗锯齿,都写上去,大家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教程写的全面些不是更好吗,你看不上精简这个功能不代表别人看不上,给大家都学习一下不是更好吗 ...

对,是这样的

很多东西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下,也能交流出很好的思路来

网友D(2022-09-13):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

很多东西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下,也能交流出很好的思路来

硬汉哥是否用过外挂的矢量字库芯片?刚留意到高通有一款(GT5SLAD3B-FA),似乎这个可以大幅降低CPU内存消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

很多东西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下,也能交流出很好的思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是否用过外挂的矢量字库芯片?刚留意到高通有一款(GT5SLAD3B-FA),似乎这个可以大幅降低CPU内存 ...

用过,之前我们RA8875就是外挂的字库芯片,后面为了降低成本,改用SPI Flash,自己往里面放字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