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浅谈AT32 ERTC和RTC区别

楼主(2021-08-22):
在雅特力的单片机里面,有两种RTC,一种叫RTC 另外一种叫ERTC

RTC :是和STM32F103一样的RTC,该RTC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数功能,具体逻辑是每秒加1,计数范围是0x00000000~0xFFFFFFFF,如果需要日历,那么还需要用户自己写秒转换成日历,或者日历转化成秒的程序

ERTC:意思就是增强型RTC,在ERTC里面,逻辑就不是简单的增加计数值了,而是里面有完整的年月日时分秒,有日历逻辑,相比于RTC,ERTC不存在将日期转化成秒,或者将秒转化成日期的操作,这简化了软件的操作,更不容易出bug,我们配置好初始的时间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读取时间了,所以ERTC和RTC两个外设是完全不一样的外设,也就是他们的程序不能通用

目前来看,使用RTC的型号是:403A 403 413
使用ERTC的型号是:415  421 435 425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i用这个的RTC也不需要用户自己编写转换程序,C语言库里面有时间日期函数,<time.h>头文件就是,使用时注意参数是数值还是指针,还有就是struct tm的各个值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