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怎么在项目文件中加入一个readme文档,记录各种修改信息等

楼主(2021-08-23):
习惯在项目文件中加入一个文档文件,记做readme。 一般都是软件的框架,修改记录。 即使在修改代码的时候,也可以随时点开记录信息。
以前都是使用txt文件记录,但是发现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不能加入框图,不能加入表格。想加入word格式的doc文件,可是默认双击打开就是乱码。。。

大家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有版本控制的情况下,建议markdown,可以直接支持阅读

楼主:
mdk可以直读md文件吗? 似乎无法显示相应的格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可以直读md文件吗? 似乎无法显示相应的格式吧?

只用mdk就会束手束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可以直读md文件吗? 似乎无法显示相应的格式吧?

mdk能打开md文件,不过是按纯文本文件显示,无法解析markdown的语法。

网友:
用VSCODE编辑KEIL工程,写个小脚本调用keil命令行来编译和烧录,markdown和git全都给安排上

网友A:
发下word也能导出html文件,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下word也能导出html文件,也不错

项目文件夹里面只能加入这些类型文件。 什么word,html都不识别。 那个image其实也不能识别任何图片文件,jpeg,png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文件夹里面只能加入这些类型文件。 什么word,html都不识别。 那个image其实也不能识别任何图片文 ...

那稍有点麻烦了。你的意思是希望MDK也可以识别吗

网友B:
用git呀。版本发布走持续集成流程,Jenkins开条pipeline,填完release note后自动给发布时的提交打ta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it呀。版本发布走持续集成流程,Jenkins开条pipeline,填完release note后自动给发布时的提交打tag。

我研究过git大概一周左右,还试用了国产的gitee。 感觉不适合小型的嵌入式开发。
一个是网上云存储不太安全,就连github都使用上传的代码为AI私用;另一个是开发团队规模很小,基本上用不到同步协调之类的功能。
git的命令行模式也是非常的繁琐,用起来像智力游戏。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想在项目文件里加入readme,keil直接点开就能看,目前无奈只能加入文本文档,但表现力实在有限,想画个状态图什么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过git大概一周左右,还试用了国产的gitee。 感觉不适合小型的嵌入式开发。
一个是网上云存储不太 ...

习惯就好了,对于一个合格的软件项目,版本管理是必须的。。掌握版本控制工作流衍生出来的额外开销,也是项目开发成本的一部分。。